一步一步做好平衡将震动减小到最低

楼主(2013-11-03):
今天是周末,带上充电站,爽飞一下午回家,炸鸡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还好的是我一般都带2台出去飞,一台备用!

炸鸡的结果就是,主桨、尾桨费,三轴弯,舵机臂断裂,尾管弯曲,这里就不上照片了。

修理机机的时候,特地将做主桨和尾桨动静平衡的过程拍下来,希望对一些新人有用。

需要申明的是,我做动静平衡的方法和传统做法是不同的,传统做法是先找出重心,调整到重心相同,也就是所谓的动平衡,然后再做静平衡。

我的做法刚好相反,先做好静平衡,再做动平衡

前提是你刚好有一个比较精准的电子秤。

下面看照片和文字说明吧:

大桨

需要使用到的一些工具

先做静平衡,称量两只桨,最好使用0.01G的电子秤,能比较精准的量出两只桨的静平衡重量差距,0.09G。

减一段合适的胶带,放在桨上,做到两只桨重量相等(轻了加,重了减一点),这样静平衡就做完了。

注意!胶带不要粘贴在桨上!做动平衡的时候才粘贴的,放在一旁备用!

桨上平衡器(我现在用的磁悬浮固定翼专用的这种,精度还是比较高的,不建议用那种所谓的直升机专用带轴承的,精度低,还贵,不如10元没有搁架的那种精准),轻微的不平衡都可以明显看出倾斜(注意,2根桨一定要拉直,握住2只桨尖端,劲量拉直)。

这个时候,再把刚才的那段刚好补足重量的胶带拿来,放在轻了一边的桨上一点点试合适的位置,达到两只桨完全水平(其实是在调整合适的重心位置,也就是动平衡了)。

按照找好的位置粘贴好,OK!
动静平衡做完OK!

尾桨

尾桨夹拆散

分别称量两边的桨夹和里面的轴承及螺丝,因为有些桨夹组出厂精度问题,重量是有差异的,有的甚至达到0.1G,要知道,尾巴转速达到8000的时候轻微的差异,都会照成非常的的高频振动!震麻你的手!

有差异怎么办?将桨夹里面的轴承和螺丝互换调整,劲量做到差不多重量相同。

我的比较好,完全一样。

接着,称尾桨,差异有0.04G。

同样的方法,减合适的胶带备用,并在轻的桨上做好标记。

组装好尾巴部分,利用杯子和3MM尾轴,作为一个平衡器,劲量拉直锁紧可以看到,一边明显落地,也正好就是轻了0.04G有标记的这边在上面。

拿出刚才剪刀的那段胶带,在轻了的一只桨上找到刚好平衡的位置,一点点的找,达到完全平衡。

粘贴好,OK完工。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大桨尾桨都有可能出现,就是两只桨的重量完全相同,但是却不平衡,也就是重心不同,怎么办?

上图就是这种情况,高速转起来一样震!因为重心不同。

方法就是,减两段一样长短大小的胶带

分别粘贴到两只桨上,调整合适位置,平衡,OK!

码字到这里手都酸了,希望对大家有用。
做平衡,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的细致活,没有耐心的我看还是免了,我的机器坐下来,做好机械方面的问题,K8上悬停震动能控制在350以内。自己是比较满意了

不对大家批评,不要拍砖!

网友:
啊哈,学习了!多谢楼主!

网友A:
很详细,顶一个

网友B:
楼主专业做平衡啊

网友C:
标题

感谢分享。楼主的方法,前提是轻的一边动平衡时上翘。遇到极品,轻的一边动平衡时,因为重心靠外而下垂,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顶一个

谢谢少将级别的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专业做平衡啊

我也是被逼无赖啊!当初根本就不做尾平衡,结果是尾巴一塌糊涂,到处找原因,其结果就是震动,所以又从头学习做平衡,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网友:
非常感谢!收藏了~

网友:
不错,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还是顶一下你的菊花吧

网友:
 大桨最好连着大桨夹与中联一起做!

网友D:
震动没了。。现在尾巴慢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震动没了。。现在尾巴慢摇了。。。

慢摇??感度?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学习!感谢楼主分享!

客气客气,你是大侠啊

网友F:
我的450尾巴震的手麻 是要想想办法了

网友G:
从来都是只做动平衡

网友H:
这样是不错,但是那些老鸟好像对这些都不注重,可以忽略,除非震动确实大出范围值

网友:
技术贴了,先顶后看

网友:
学习永无止境!谢了!

网友:
好方法就要学习,感谢LZ!

网友:
非常详细,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I:
兄弟这个方法很不错。学习了。明天就实际操作一下。看看效果!先顶贴

网友J:
看完了~ lz说得很简单,其实还是个细致活啊~!!!  做静平衡不难 难在动平衡贴胶带噢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客气客气,你是大侠啊

这里想请教下LZ,所谓的尾桨震动,震动得手发麻,是怎么去测试的?换个说法就是:上电让尾桨旋转时,手在放哪里来感觉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这个方法很不错。学习了。明天就实际操作一下。看看效果!先顶贴

影响机器得震动因素是很多的,马达自身震动、大齿轮小齿轮不平、齿轮和齿轮之间间隙不合理、传动轴弯曲、三轴弯曲、三轴不同心、轴承损坏、皮带过紧等等!我只能说,做到吧桨的震动较到尽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是不错,但是那些老鸟好像对这些都不注重,可以忽略,除非震动确实大出范围值

确实是,那是应为技术好,不在乎那一点点问题,直接手动修正,我不行,技术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完了~ lz说得很简单,其实还是个细致活啊~!!!  做静平衡不难 难在动平衡贴胶带噢

确实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活,特别是找胶带的位置,要慢慢来,急不得的,也是最关键的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里想请教下LZ,所谓的尾桨震动,震动得手发麻,是怎么去测试的?换个说法就是:上电让尾桨旋转时,手在 ...

拆掉大桨和旋翼头,用脚踩住脚架固定机身,推油门,手放尾管!试试看你的飞机尾巴麻不麻!

网友:
很细致啊,

网友:
平衡确实很重要,尾桨的不平衡痛苦了我好久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从来都是只做动平衡

同意!
以前很早的时候,199X年,自由飞模型竞时项目,为了达到最大的桨效,有种方法就是采用单桨驱动。那可是给3W转左右的竞速发动机用的桨,平衡非常重要。但做法也简单,就是一头桨,另一头在整流罩内用铅块配重,然后用类似的平衡架做动平衡。那种方法,两边重心和重量绝对不一样,但就是用
只要整个旋转系统的转动惯量的中心在轴上,两片桨叶的重量和重心影响没有那么大。
用悬浮配平器只配大桨和小桨带桨夹的动平衡,我的700EVbar振动值100左右,450也是300多。
当然楼主这种方法也很好,重量重心都配平。
如果二选一,宁愿买悬浮配平器也别买电子称,称出来的平衡,真的没啥大的意义,还是要上平衡器来配才最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意!
以前很早的时候,199X年,自由飞模型竞时项目,为了达到最大的桨效,有种方法就是采用单桨驱动。 ...

确实是见过那种单桨飞行的,另外一边就是一个配重块,也就是只做到了动平衡,一样飞的很好。
我这里只是介绍我的配平方法,希望那些一直对飞机震得头痛的人有用,而且上面我也说过了,震动的来源不光来源于大小桨不平衡,机械的原因更多,但是我还是会尽量的把动静平衡做好,既然动静平衡纯在,还是有他一定道理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同意!
以前很早的时候,199X年,自由飞模型竞时项目,为了达到最大的桨效,有种方法就是采用单桨驱动。 ...

直机不一样,中件横轴有缓冲垫,横轴可以移动,而重量不一样就会造成离心力不一样,从而把横轴拉向一侧,加大震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直机不一样,中件横轴有缓冲垫,横轴可以移动,而重量不一样就会造成离心力不一样,从而把横轴拉向一侧, ...

平衡架配平之后,转动惯量的中心就在主轴上,重量是不一样,但旋转的东西是否平衡,需要考虑的是转动中心和转动惯量的中心是否重合,而不是重量。
你说的横轴被拉动,如果真的配平,不会有这个现象。
我记得坛里见过单桨的450飞行,照片还是视频,有人玩过。
单桨的例子有点极端,但是我是为了说明重点在哪,大家配平的方向应该在哪。
动静都平衡当然是最理想的事情,但是事情有优先级,我认为用平衡架配动平衡的优先级更高而已。
如果口袋里就50块,买电子称还是买平衡架?我主要是为了说这个问题,而不是说重量平衡完全没必要。

网友:
没有最平衡,只有更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L:
平衡架配平之后,转动惯量的中心就在主轴上,重量是不一样,但旋转的东西是否平衡,需要考虑的是转动中心 ...

同意你的“动静都平衡当然是最理想的事情,但是事情有优先级,我认为用平衡架配动平衡的优先级更高而已。如果口袋里就50块,买电子称还是买平衡架?我主要是为了说这个问题,而不是说重量平衡完全没必要”这一观点。
如果经济不允许,二选一的话,坑定优先上桨平衡器,做好动平衡。
但是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平衡器和电子称都上吧(0.01G  75元包邮)!

网友L:
引用 楼主:
同意你的“动静都平衡当然是最理想的事情,但是事情有优先级,我认为用平衡架配动平衡的优先级更高而已。 ...

还有个好看不好看的问题。
我一般就把在下面那片桨稍微打磨,不想贴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个好看不好看的问题。
我一般就把在下面那片桨稍微打磨,不想贴胶带

你说的是固定翼吧!固定翼桨不平衡可以打磨!

直升机大桨是碳纤维或者玻纤维的,不可能打磨!

尾桨有的也是碳纤维或者玻纤维的,也不可能打磨!就算是最常见的塑料件,也不建议打磨,直升机桨面和固定翼是不同的,正反两面的弧度是完全一样的,两面的升力相同,你打磨的不好,会照成一面升力大,一面升力小!增加尾舵机和陀螺仪的修正负担!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同意!
以前很早的时候,199X年,自由飞模型竞时项目,为了达到最大的桨效,有种方法就是采用单桨驱动。 ...

一直以来大小鸡都只做动平衡,只要做好了基本没震动

网友:
学习了  回头我也去把我的做下 现在切3D 垂尾重影厉害 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K:
引用 楼主:
拆掉大桨和旋翼头,用脚踩住脚架固定机身,推油门,手放尾管!试试看你的飞机尾巴麻不麻!

拆掉大桨好理解,旋翼头也要拆?

网友:
太详细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K:
拆掉大桨好理解,旋翼头也要拆?

要不是拆掉大齿轮和主轴尾巴转动不了,建议也拆掉

拆旋翼头是为了排除其他转动,如果只是试试的话,不拆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固定翼吧!固定翼桨不平衡可以打磨!

直升机大桨是碳纤维或者玻纤维的,不可能打磨!

能买到的A或者B桨,前后缘稍微魔一点点,去掉毛边,基本上就能平了,不需要大范围打磨。
你看你贴的那点胶带,也没多重啊,磨下一点点灰基本就搞定了。

网友N:
似乎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是拆掉大齿轮和主轴尾巴转动不了,建议也拆掉

拆旋翼头是为了排除其他转动,如果只是试试 ...

好,谢谢指教。。。一个人玩机。真心什么都不懂。

网友L:
引用 网友N:
似乎应该是这样的

还是摆公式有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是摆公式有说服力

非要两边重量相等的话会出现两边都要配重的情况...这就太麻烦了...而且对最终结果不形成有利条件....

网友:
这个必须有,我找了很久了,虽然现在不玩小鸡了

网友:
记得配平过纵向重心,也要配一下横向重心喔

网友:
很有用,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平衡架配平之后,转动惯量的中心就在主轴上,重量是不一样,但旋转的东西是否平衡,需要考虑的是转动中心 ...

谢指导,学习了

网友:
帮顶!!!!!!
这好贴是学习的好材料!!
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N:
似乎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深奥了哈

网友O:
我排震是一步一步来 先不上大小桨夹 通电测震动 然后上大桨夹测试 再上尾桨夹 再上尾桨 再上大桨 一般上到尾桨的时候震动就大了 可能是不平衡 但是我的平衡还是震动大 最后原因是桨夹太紧 不上螺丝尾桨就很紧 于是把桨跟拿砂纸磨下上的很松 OK 震动立马OK 接着上大桨测震动 如果震动太大再做桨平衡 不大就直接飞了 话说我做过4对桨的平衡 照帖子说的重心重量 结果震动不小反而增大 于是乎不做了。。个人见解 震动不大的话可以不做平衡的 我的K8有震动分析仪 现在我的悬停震动在450左右 可以接受就不鸟他了

网友:
楼主,我用的1mg机械天平,其余与你完全一致。

网友:
LZ够细心的

网友:
不懂来看回复的,,

网友:
LZ玩得很耐心啊  我管特么震不震 装上就爽飞了

网友:
好贴一定要顶起来哦,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
不错很有用啊

网友:
55楼正解,平衡器平衡就可以了
另外玩航模是一种心情
大机这样搞搞就算了
450搞那么好,一会儿炸了再修半天。。。没心情了
我现在450在陀螺下面3层海绵胶夹两个硬币,管你震不震
不过450减重问题真的是要开始研究了,设备越来越重,各种改装件越来越重。让450性能越来越低,不得不改480.

网友P:
lz,看到你用的磁悬浮平衡器做450大桨平衡,但淘宝上介绍的都是固定翼螺旋桨的平衡呀,能推荐下磁悬浮平衡器吗

网友:
学习了,俺用自制的动平衡器只做动平衡。
有时2只桨的硬度不一样,动静平衡都是没得办法的事,上机就有双桨。所以只要上机没得振动,都不用做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P:
lz,看到你用的磁悬浮平衡器做450大桨平衡,但淘宝上介绍的都是固定翼螺旋桨的平衡呀,能推荐下磁悬浮平衡器 ...

不错,就是固定翼用的磁悬浮平衡器,便宜点的10的那种固定翼用的,用杯子搁着也可以用来做直机大桨的平衡,注意桨一定要拉直,比那些所谓的轴承的、直机专用的平衡器精度要高得多。

网友:
讲的好细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巧妙啊!顶一个!

网友:
有用我正在愁尾桨平衡怎么做

网友:
350的震动,LZ控制的真厉害

网友Q:
楼主飞不飞500呢?500的震动真是令人头疼,不知楼主有没有这方面的调机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飞不飞500呢?500的震动真是令人头疼,不知楼主有没有这方面的调机心得!

500我有的,450、500、550、700方法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用到的工具有点区别,比如使用孔径差不多的螺丝等,都可以,机器越大,震动应该越好控制,越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楼主的方法,前提是轻的一边动平衡时上翘。遇到极品,轻的一边动平衡时,因为重心靠外而下垂,就 ...

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做的
比如一边轻1G,因为重心靠外,反而落在下面
你可以剪一个6G,一个5G的胶带,再做平衡,把6G的胶带放在轻1G,因为重心靠外,反而落在下面的桨根部,调整5G胶带在另外一个桨的位置达到平衡就OK了。

这里说明一下,多增加的5G就是为了调整重心用的,具体多少就要看你的实际情况了,有可能需要更多,或者更少。

网友: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先找重心?在浆重心位置做记号,然后再记号位置配重?重心一样,重量一样的两个浆才动静平衡赛.

网友:
技术贴再学习一遍

网友:
大桨的重量,我遇见过,轻的一片平衡的时候重,向下。

网友:
不过,那个带轴承的平衡起,精度确实很差~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R(2013-12-07):
正当我还在为怎样怎么找尾桨重心而烦恼的时候,我看见了这个贴子,运气真是好啊。说实话不知道有这个方法,不知道有什么利弊,不过这种方法不用费很多人工在找大浆重心,就凭这点已足足吸引了我,改天试下。是了尾桨夹的松紧也会震动吗,我已前的尾浆从来没平衡过,桨夹也很松很松,飞了很多电池,从来也没问题过,上次换过尾浆后飞一次掉一次螺丝(飞了十几个电池是在是受不了,又换尾浆才好点,但还是松),那时起才知道原来尾浆也要平衡。

网友:
实践的科学!

网友:
高质量的帖子 这才是玩得精的玩家啊!先不说飞行技术,精神可嘉,何愁玩不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顶!

网友:
经典  灵的

网友:
窝工太精细了吧

网友:
正是我需要的,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R:
正当我还在为怎样怎么找尾桨重心而烦恼的时候,我看见了这个贴子,运气真是好啊。说实话不知道有这个方法, ...

蟹爪和8字环的顺滑度也非常重要,很多新手安装蟹爪和8字环的时候上胶溢出造成蟹爪和8字环不顺滑也会引起震动!

网友:
绝对要定,好贴

网友:
学习了,相当好的方法,必须要顶

网友:
很好 很强 很牛。。。。。。

网友S:
请教楼主,我的大齿盘转起来就上下摆,跟波纹一样,新换上主轴也没用,是啥原因啊?炸鸡会不会把一体主轴座炸歪?拿手来看不出来,大齿盘和小齿、轴套都换过了也没用。现在悬停k8震动值最大能上2000。不过飞起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教楼主,我的大齿盘转起来就上下摆,跟波纹一样,新换上主轴也没用,是啥原因啊?炸鸡会不会把一体主 ...

一般大齿盘上下波动有两种可能,主轴座变形移位、大齿盘单向轴承座安装不到位。你先检查主轴座是否变形或者移位,主轴能不能顺利通过上下主轴座,上下是否有间隙,如果主轴座没有问题,那么就是单向轴承座安装的问题了
安装大齿盘单向轴承座时4棵螺丝不要一次上紧,要以对角线方式慢慢上紧,一点点慢慢来,上螺丝之前座子一定要卡到位,压紧。

另外如果飞起来没有什么问题,震动大不大也就不要太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楼主的方法,前提是轻的一边动平衡时上翘。遇到极品,轻的一边动平衡时,因为重心靠外而下垂,就 ...

LZ说的先重量弄一样了 就不存在轻的重心靠外下垂了 只存在重心不一样 只调重心就OK了

网友:
很详细,很具体

网友:
以前还好好做平衡..
现在早就懒了,
就大桨随便做一下,尾桨也是随便贴胶带,震动小了就拉倒
话说, mb貌似对震动不是很敏感

网友:
比较看好杯具平衡器

网友:
从来不管

网友(2014-02-09):
留个记录,有用。谢谢

网友:
我出来都没做  惭愧啊

网友(2014-09-27):
学习了,很好的帖子哦。

网友T:
看了群主的帖子我默默打开淘宝买了一个0.01G的电子称 楼主你给报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了群主的帖子我默默打开淘宝买了一个0.01G的电子称 楼主你给报销吗?

本人一向管杀不管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一向管杀不管埋

楼主天天榨干我们这种没抵抗力的人

网友:
看完我也买了一个,还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新手虚心学习,谢谢!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必须收藏     虽然早已会了     好贴!!佩服楼主    我是没有耐心讲这么详细和整理如此多图片

网友:
尾桨螺距不同引起的振动怎样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同意!
以前很早的时候,199X年,自由飞模型竞时项目,为了达到最大的桨效,有种方法就是采用单桨驱动。 ...

虽然是老贴,我也不的不想说2句,因为我也只做动平衡。所以我也赞同,只在乎动平衡这一说法,静态平衡我也感觉用处不大,你提的到那个单桨配重,也很合理!

网友:
我最喜欢看这样的技术贴

网友:
只动平衡的经过

网友:
第一次知道大将平衡器是咋用的!!多谢楼主

网友:
活够细的!

网友:
好帖子,已经买了电子称了!

网友:
厉害啊!!学了一招

网友(2014-11-13):
引用 网友O:
我排震是一步一步来 先不上大小桨夹 通电测震动 然后上大桨夹测试 再上尾桨夹 再上尾桨 再上大桨 一般上到 ...

引起震动的原因很多,找到问题所在是关键,用排除法是个好方法,下次试一下。不过有个小疑问,不上大小桨夹原地通电,不腾空如何判断是否有震动,实际有这种情况:起飞前有震动,离地后反倒没有了?

网友:
都是静平衡,一个是重量平衡,一个是重心平衡,动平衡要转动才能做

网友:
换年325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大齿盘上下波动有两种可能,主轴座变形移位、大齿盘单向轴承座安装不到位。你先检查主轴座是否变形或 ...

这个对我太有用了,正要换大齿盘,头一次换

网友:
还有个疑问:那个透明胶布真粘得牢?不怕高速时会脱反而更震?

网友:
技术贴,进来学习。

网友:
震动350?
我的电机转起来都不止350!

网友:
这个方法好,一定要顶起来

网友(2015-02-04):
终于知道桨平衡器是怎么用的了  求平衡器连接 多少钱呀 想想买

网友:
排震确实是需要耐心的细活啊,楼主讲解很详细啊,新手学习了,谢谢!

网友:
目前知道两种调平衡的方法了,就是没实操过 顶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怎么平衡,谢谢楼主了,辛苦!

网友U:
楼主很仔细,我尾桨很少去配平衡,时间有限,修机挺累的,所以现在很少炸了。练习都是稳扎稳打

网友V:
这称是哪买的 有连接吗 玩450准度够用吗 求连接

网友:
好有耐心

网友V:
振动值多少才算合理呢?我昨天晚上放在桌子上 大小桨都拆了 油门推到顶震动1200多

网友:
技术贴再顶一次,按着你这个帖子给自己的飞机做了减震,好评啊

网友:
想问一下各位模友们,你们这“震动350”,“震动1200”之类的是怎么测出来的?用什么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振动值多少才算合理呢?我昨天晚上放在桌子上 大小桨都拆了 油门推到顶震动1200多

想问一下各位模友们,你们这“震动350”,“震动1200”之类的是怎么测出来的?用什么测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W:
想问一下各位模友们,你们这“震动350”,“震动1200”之类的是怎么测出来的?用什么测的?
...

陀螺仪自带的功能 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就行 在外场用蓝牙模块连接陀螺仪再用手机连接蓝牙就能用手机实时监控了  小机没这功能好像  我的是黄K8 富丽465飞机

网友:
我 玩的时候从来也没做过,所以炸的次数多。   只得赞赞赞。。。。。。

网友(2015-03-06):
引用 网友V:
陀螺仪自带的功能 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就行 在外场用蓝牙模块连接陀螺仪再用手机连接蓝牙就能用手机实时监控 ...

哦…原来陀螺仪还有这个功能啊!小小的东西功能还蛮强大的!3GX和Gpro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楼主好耐性 感谢分享

网友X:
顶一下,跟LZ提供的技术重新做了平行大小桨(新入手了跟LZ同款的电子称)金鱼尾现在不见了,腰不酸了,腿不软了!

尾桨问题解决了,(大桨做平行发现一个问题,,轻的桨反而向下沉!)最后还是没解决,直接往重的那一边贴胶布直致两边平行就算了,这样对么?

网友X:
引用 网友V:
这称是哪买的 有连接吗 玩450准度够用吗 求连接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s=1&abbucket=10

我前些天才入手了这个,貌似跟LZ的一样我也是特意找出来的!选了0.01G的200G

网友:
引用 网友X: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26.X7Hnrj&id=14963566645&ns=1&abbucket=10

我前 ...

呵呵 都让这帖子毒了 太贵了 没舍得买  看看后面的帖子 其实秤也不是一定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X:
顶一下,跟LZ提供的技术重新做了平行大小桨(新入手了跟LZ同款的电子称)金鱼尾现在不见了,腰不酸了,腿不 ...

可以解决的,两边都贴胶带做到一样重,贴的位置不同,轻浆贴根部,重浆贴尖。

网友:
不错写的非常好。

网友(2015-04-19):
专注平衡哪家强!

网友:
因为尾巴震动我都快不想玩了,以前没在意过震动,装上就飞,就是感觉尾垂翼阴影很大。但是锁尾还行就没问他。那时什么都不懂,就连双桨都不会调,结果是试飞就炸鸡。刚入魔瘾大,炸了就修,很有耐心。450一天炸3次左右。我也佩服我了,现在光炸坏的主轴都得快200根了,单飞可以说什么问题都遇到过,特别是电子设备对新手就是一头雾水啊。各种论坛搜索答案,自己摸索,快一年了,电子这块总算搞熟了,各种调机都很熟练。就是一个震动。搞的头都炸了,让我减了很大信心。真的都快把我磨的没兴趣了,上次炸鸡之后尾巴可以说震动很大。手都没法拿尾管,我的测试方法就是往尾桨贴双面胶。感觉震动减小就在贴一点。震动大直接2个尾桨互换。至于胶布的重量从来没称过凭感觉直接网上贴。然后一点一点减少。还是不行。有时候推油门,推大了,尾轴直接摔弯,太他妈吓人了,我感觉是轴承有虚位,换了轴承尾轴,伞齿。还是震的很大。头疼加失望。以前有一次很傻。把螺距曲线设的起点很高。以为推油门高速不会飞起来。手拿着尾波箱试试震动。油门推到60还没飞。在推一点突然飞来了,已经推过了我的设的曲线了,本能猛松油门。飞机一起一落。手就没注意。尾桨打了2个手指。当时都没直觉了,大奖也打地炸了,经历真坎坷。。以为亚拓精度高。买了个全新尾波箱。不上桨夹用手晃动,有一点点虚位。出厂就这样也没办法,装上桨夹满油门震动很小,装上尾桨。油门推到百分之70就开始震动了,再推手都没法拿。气的把尾波箱卖了,直接买了个冰人一体尾轴传波箱还没到货。唉真太无奈了,想想以前杂牌尾波箱虽说有震动,小油门震动很大。但是满油门震动反而减小了许多。所以就一直飞满速的。到是也很爽。现在搞精度。油门越大震动越大。实在无语。还不如杂牌的满油门震动小了的好呢,最起码能玩了,这可好。震动大的没法玩啊,恼火。又收了一个250,精度真不行。轴承有虚位。满速转起来有些震动,不影响。晚上闲着没事准备贴点胶布看看能不能做的更小震动呢,直接一块双面胶没撕上面的白色皮。震动也没加大也没减小。就放松警惕。然后再把上面的白色纸撕掉。满油门还是老样子。然后就把尾桨互换。满速还是没变样。直接又胡一块双面胶。想也没想直接满油门。砰的一下,2个尾桨断掉飞了,感觉手上很疼。再一看手好大一个口子。大拇指,指甲缝隙切进去了,表面看有点血。用手一掰好深啊。幸好家里有个创可贴直接缠上不流血了,疼了我一夜没睡好、现在手指甲还有一块黒色呢,单飞真难。又累。又迷茫啊。技术没人教喜欢哪个动作就一直练那几个。快一年了,最喜欢钟摆。侧摆,喜欢哪个声音。所以一直都玩这2个动作,倒飞4面悬停都还不熟练呢,正飞4面还能将就。自选翻知道怎么翻了,翻一次就飞好远才能控制回来。也因为这个动作炸鸡好多次。现在吧想玩其他动作,没人带也不知道怎么练起。练着练着就没耐心了,练不好。总之下面的动作都块没耐心练下去了,修机都修的麻木了。这一年基本是上午飞下午修晚上修。一天很快就过去了,花费了快2万了吧。中途退魔一次。没10天就又收了一台亚拓450L.还是想玩,有时候无聊,就忍不住又入魔了,不知道楼主技术怎么样了,花费多少。但是看楼主修机确实很专业了,大半夜也得顶一个。好好学习这一关,也可以看看我以前搞笑的帖子。。。。。

网友:
你的电子称最大量程是多大的,在哪里买的,能给个淘宝链接吗

网友(2015-05-26):
学习了这种方法确实比较简单一点

网友:
关键是精准的电子称?还得买一个电子称去!有朋友认为悬浮平衡法更强,是不是悬浮法精度更高?如果真要想不花钱搞平衡,而且悬浮法精度更高,则这位朋友的说法值得注意!是天平的精度度高还是电子称的高?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网友:
好。。非常详细!

网友:
这个得顶 是经验啊 看来立马做了下  家里有个称黄金的电子称 还真差了好多

网友Y(2016-03-01):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请教一下楼主:飞机的这个震动数据是怎样得出的?用什么仪器测的。我最近在潜水准备配一套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楼主的方法,前提是轻的一边动平衡时上翘。遇到极品,轻的一边动平衡时,因为重心靠外而下垂,就 ...

也有办法,就是在重心靠内的那个在外侧贴胶带,使他重心外移,然后再对重心外侧的那片贴最内侧,配平重量。就是都会变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Y: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请教一下楼主:飞机的这个震动数据是怎样得出的?用什么仪器测的。我最近在潜水准备配一 ...

K8好像可以通过蓝牙看实时震动数据的吧

网友:
学习了!原来玩了好几年方法错了。

网友(2016-04-24):
这么经典的老帖都被扒拉出来了

网友:
技术贴,我顶

网友:
这样做平衡是不错,但对于我这些外观控的来讲,一段胶纸来回又粘又撕那么多次上面肯定很多灰和手指印,贴上后就会有一坨黑黄的东西在上面

网友:
非常专业的平衡,大桨夹的平衡有必要做吗,我的尾桨速度快了就麻,看来要治理一下了

网友:
为什么没有早点看到折个,还得多花了300买配件

网友:
实践经验非常可贵。

网友:
我要认真的重新检查飞机把震动降到最低。

网友(2017-04-07):
顶一下,这个帖子写得非常的好

网友:
除了这个帖子的方法,还有啥方法吗?谁有收藏共享下呗。谢谢。

网友:
我觉得450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2017-05-24):
又要买电子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直机不一样,中件横轴有缓冲垫,横轴可以移动,而重量不一样就会造成离心力不一样,从而把横轴拉向一侧, ...

请给出“离心力”的计算公式,向心力f=mrω,转速ω一样,mr重量乘单边重心到旋转中心距离一样就行,非要配到两边质量m一样,那两边风阻不一样怎么破(ω)

网友:
为嘛平方打了显示不出来。。。

网友:
收藏起来,非常有用,顺便问下楼主,我的450要起飞的时候还没起飞,飞机往左边跑

网友:
多谢楼主,约一下

网友:
学习了,目前尾巴震动真是头疼,按楼主的方法一遍遍试!!

网友:
尾巴震动实在解决了不了的方法,就是直接上硬的尾桨。比如碳纤桨。问题解决的概率大大增加。

网友:
这个要有耐心。。。。。。。。。。

网友(2017-09-19):
这个不错 借鉴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2020-03-29):
留下印记!

网友:
老帖都翻出来了,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先常规配好两桨后再上机以震动值做指标细配,如果要问为什么不直接上机看震动配,那是如果两桨平衡差得远的时候你需要贴很大一块胶纸,而你到底要贴哪边贴多少心里都没有一个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450尾巴震的手麻 是要想想办法了

原因可能很多,如果震到这个程度,尾桨夹是不带推力轴承的可能是轴承爆了,买冰人的尾桨夹。再降低震动就拿锉刀挫尾桨让重量一样。

网友(2020-11-18):
说的很相信  赞一个

网友:
好贴,必须要顶上去

网友:
好贴应该要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