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OS55H新换的活塞环问题!

楼主(2013-11-03):
     请问下论坛各位兄弟姐妹,我才换的OS55活塞环,和活塞,但是才飞了7箱油 拆开排气管发现活塞环很亮了,怎么回事呢,其中两桶多油是怠速烧完的。飞起来力量和缸压很暴的,(绝对不是贫油)发动机温度也不高,活塞和环是全新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还有,我看环是熄火后 1个多小时后看的,环拔亮拔亮!请前辈指教下吧!小弟在这谢谢啦

网友A:
上个图看看,才能因地制宜的分析和解决嘛

网友B:
润滑再好也会有摩擦,摩擦就会发亮,不可能和新的没用过的一样。再说了,没有贫油,温度不高,缸压没问题,动力没有衰减就没事,亮就亮呗,不必太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看,才能因地制宜的分析和解决嘛

已经装回去啦, 新活塞上有一条线,但也没拉缸我就奇怪了,动力恩不错 启动器一下就打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润滑再好也会有摩擦,摩擦就会发亮,不可能和新的没用过的一样。再说了,没有贫油,温度不高,缸压没问题, ...

谢谢我已经问到了 是亚拓55活塞环的问题, 很多年以前即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了 是正常情况!只有OS原厂的环才不会那么快就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问到了 是亚拓55活塞环的问题, 很多年以前即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了 是正常情况!只有OS原厂的环才 ...

你多少钱收的OS55?指点一下

网友(2013-12-22):
亮了才表明配合正常,继续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多少钱收的OS55?指点一下

全部搞下来花了800左右、主要是买的新的活塞和活塞环、更新机器没两样!

网友:
配件最好买OS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部搞下来花了800左右、主要是买的新的活塞和活塞环、更新机器没两样!

恩,多谢,你当时收到好成色的真不错,我没收到买了新的

网友D:
亚拓的环就亮,OS原装就好点。差不多,都能凑合。不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多谢,你当时收到好成色的真不错,我没收到买了新的

成色不能说好,但是只要缸壁没受过伤换个活塞和环一样可以当新的用,很暴力的, 化油器基本上发动机报废了都还可以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拓的环就亮,OS原装就好点。差不多,都能凑合。不用纠结

  是的。咨询过好多资深玩家了,都说亚拓的变亮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色不能说好,但是只要缸壁没受过伤换个活塞和环一样可以当新的用,很暴力的, 化油器基本上发动机报废了 ...

是的,收个新的还一直不舍得用,还是用旧发动机呢,哈哈

楼主:
用新的 把旧的留起当零件用啊!
怎么不会享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