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4与X4的区别?

楼主(2013-11-03):
我想买一个飞控 支持地面站的 我看上了YS-X4,标配WIFI版。

第一个问题,X4 WIFI模块就一个,那我怎么与它连接?单整个路由器?

第二个问题,如果以后我需要增加一个OSD,还需要图传吗?

第三个问题,X4的换整板的情况有吗?维修费用高吗?

第四个问题,X4与S4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没有办法增加地面站功能?没有拓展功能?

第五个问题,X4与S4的性能与大疆M-V2相当?

因为没有接触过零度 所以问的问题太。。。。。。

网友A:
我想买一个飞控 支持地面站的 我看上了YS-X4,标配WIFI版。

第一个问题,X4 WIFI模块就一个,那我怎么与它连接?单整个路由器?

支持点对点,也就是X4的WIFI相当于路由器,手机直接连接即可

第二个问题,如果以后我需要增加一个OSD,还需要图传吗?

如果不弄图传的话,你也可以用,不过OSD的意义不就在于在空中图像上叠加飞行参数显示么?不用图传的话你就是一个黑底色画面上看着参数而已

第三个问题,X4的换整板的情况有吗?维修费用高吗?

没换过,这个不知道费用如何

第四个问题,X4与S4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没有办法增加地面站功能?没有拓展功能?

S4是简化版,很多功能木有

第五个问题,X4与S4的性能与大疆M-V2相当?

S4相当于lite的naza,X4应该是高于NAZA,约等于W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买一个飞控 支持地面站的 我看上了YS-X4,标配WIFI版。

第一个问题,X4 WIFI模块就一个,那我怎么 ...

谢谢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