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 JC DLA 小松 请教一下大神,入哪款!

楼主(2013-11-03):
第一次入油机,甲醇就不考虑了,一是燃料贵,我们当地买不到,还得淘宝买,二是我平时开车,去加油的时候就可以顺便买汽油了。但是重来没有接触过汽油机,想如一个30CC--40CC左右的发动机,最近看了一下,国产的DLE,DLA,JC,价格好像都差不多,小松价格是以上三个品牌的两倍左右,我不知道从推重比,耐用性,油门线性,动力反应,机器振动这些条件上来说,这几个品牌比较起来怎么样,是直接用进口小松,还是支持国货?望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望大神帮我仔细分析一下。

还有,美乐迪怎么样?

网友A:
DLE 或 RCFG ..........!!!!!!!!!!!
我會選擇這二個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LE 或 RCFG ..........!!!!!!!!!!!
我會選擇這二個品牌...........!!!!!!!!!!

DLE的化油器是华博?还是国产?质量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DLE的化油器是华博?还是国产?质量怎么样?

化油器或發動機,不是進口的,就一定好。國産大品牌都非常好,除非你買上萬元一台的發動機,就要進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化油器或發動機,不是進口的,就一定好。國産大品牌都非常好,除非你買上萬元一台的發動機,就要進口了! ...

兄弟,你这句话有歧义吖,“不是进口的,就一定好”这句话不能加逗号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句话有歧义吖,“不是进口的,就一定好”这句话不能加逗号吖!

哈哈,見諒一下。口直心快,沒有惡意。哈哈。不便之處,見諒!
重點是,各有各好,各有各缺點,才是合適一此。

网友C:
新手不时摔坏发动机,进口难买配件,没有维修。我的小松62发动机轴弯了,得买曲轴汽缸总成还得自己换。麻烦得要死了就丢着了。

楼主:
那我准备入个DLE35RA,毕竟DLE是我们云南人弄的嘛,老总以前是弥勒烟厂的,以前我也属于红河集团,得支持一下。。。只是小弟不知道DLE35RA和35有什么区别,RA是什么意思啊?还有,我是上35CC级别还是直接上50-60啊,主要想玩3D,如yak55一类飞机。。还有,以后想加FPV上去,需要滞空时间,如果用DLE35RA,上一个1800—2000翼展的3D机, 不考虑最佳飞行机动性能,可以配多大的油箱?用多大的桨?可以留空多久?还望各位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不时摔坏发动机,进口难买配件,没有维修。我的小松62发动机轴弯了,得买曲轴汽缸总成还得自己换。麻烦 ...

那我准备入个DLE35RA,毕竟DLE是我们云南人弄的嘛,老总以前是弥勒烟厂的,以前我也属于红河集团,得支持一下。。。只是小弟不知道DLE35RA和35有什么区别,RA是什么意思啊?还有,我是上35CC级别还是直接上50-60啊,主要想玩3D,如yak55一类飞机。。还有,以后想加FPV上去,需要滞空时间,如果用DLE35RA,上一个1800—2000翼展的3D机, 不考虑最佳飞行机动性能,可以配多大的油箱?用多大的桨?可以留空多久?还望各位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見諒一下。口直心快,沒有惡意。哈哈。不便之處,見諒!
重點是,各有各好,各有各缺點,才是合適 ...

那我准备入个DLE35RA,毕竟DLE是我们云南人弄的嘛,老总以前是弥勒烟厂的,以前我也属于红河集团,得支持一下。。。只是小弟不知道DLE35RA和35有什么区别,RA是什么意思啊?还有,我是上35CC级别还是直接上50-60啊,主要想玩3D,如yak55一类飞机。。还有,以后想加FPV上去,需要滞空时间,如果用DLE35RA,上一个1800—2000翼展的3D机, 不考虑最佳飞行机动性能,可以配多大的油箱?用多大的桨?可以留空多久?还望各位指教。

网友:
側排和後排的意思!

网友C:
RA即后排气管,不带RA是侧排气管。云南海拔高发动机要用大半号的。比如26-30CC级别飞机用35比较好。平常用DLE30CC配18*8桨飞侧影90很爽,DLE35RA估计用19*8较好。这个级别一般大油门10分钟耗300CC左右汽油。油箱可上到1升获得半小时以上留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即后排气管,不带RA是侧排气管。云南海拔高发动机要用大半号的。比如26-30CC级别飞机用35比较好。平常用D ...

感谢大神指点,以后还会多请教,那我就如一个S342 26-30CC的空机,配35或者RA的发动机了,只是不知道这个小机机能装进多大油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即后排气管,不带RA是侧排气管。云南海拔高发动机要用大半号的。比如26-30CC级别飞机用35比较好。平常用D ...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在进气上加一个0.4bar的电动涡轮,和冬菇,电池用大一点,动力应该会很爽吧,也不怕我这海拔接近2000了。

网友(2014-06-08):
國産大品牌都非常好,除非你買上萬元一台的發動機,就要進口

网友:
15或9cc发动机咋样啊,想弄个小油机方便放后备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