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度方向抖动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11-03):
是架有副翼的亚拓450SE机停飞几年了想起耍玩,发觉机子起飞离地时升降度方向上下摆动不能悬停,放在D档感觉不抖动但是悬停还差些,把主轴换了浆平衡做了,
陀螺仪
(401)检查设置正确查看摇控器没置无误。查不出原因清高手指教

网友A:
转速低而已,高了就好了~
要不就是横轴胶圈老化了

网友B:
应该是点头,把悬停油门曲线调高点。或者降低一点螺距。总之就是楼上说的转速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