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池炸成这样还能不能用???

楼主(2013-11-03):
今天炸机了,机机无大碍,但是电池成这个样子了,拿起来闻无异味,也没见破损,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还能用吗???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就能用啊,后面用的时候留意下放电正常不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返厂一下,别因小失大哟。

网友:
花牌电池怎么这么软啊,今天我的电池丛膝盖高处滑落跌到土质地面就一个角落砸瘪了

网友:
锂电池只要没漏气就能用

网友:
可以用,我的之前的一块电池也是摔坏了, 担心不能用。  后拉朋友告诉我可以用。

网友:
不发热不冒烟不鼓包就可用,但是充放电注意下

网友:
台钳压平?

网友A:
以后要设计一个保护电池的壳子,把电池卡进去,塞进去海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后要设计一个保护电池的壳子,把电池卡进去,塞进去海绵

兄弟没有发现现在的JJ的设计基本都是内置电池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没有发现现在的JJ的设计基本都是内置电池么。

这个倒也是,我看着这个炸的,估计就是外置电池。多旋翼大部分是外置的

网友:
只要不发热,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也是,我看着这个炸的,估计就是外置电池。多旋翼大部分是外置的

嗯。。。现在450PRO的保有量还是非常大的!是个非常不错的JJ,但是扎狠了就费电池,我都炸坏3块电池了!!!

网友:
我的就这样了 然后有一片电压直接变0  其他的虽然貌似没事 但是方在飞机上面掉电压特别快 所以 还是用在其他用途上面吧 车之类的

网友:
保险点,改成控电吧

网友:
危险了,最好放在安全的地方,即使它突然燃烧也不会出事的地方!~

网友C:
我有一个6s电池炸弯了,电压正常,充放电正常,我直接在地上用脚踩平了继续用

网友:
能不能用等1礼拜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也是,我看着这个炸的,估计就是外置电池。多旋翼大部分是外置的

我的是飘飘机,放在机头前部,但是,机头着地炸下来以后,电池没有摔出来,机头也没有事,就电池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6s电池炸弯了,电压正常,充放电正常,我直接在地上用脚踩平了继续用

兄弟V5

网友:
可以用啊,这个太正常啊,我电池大半都是这个样子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飘飘机,放在机头前部,但是,机头着地炸下来以后,电池没有摔出来,机头也没有事,就电池成这个样 ...

机头是泡沫的,有回弹性,电池是金属的,变形了,就回不去了,所以你看到了电池变形了,机头的泡沫没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是泡沫的,有回弹性,电池是金属的,变形了,就回不去了,所以你看到了电池变形了,机头的泡沫没有事 ...

我真是没想到,一架小飘飘有这么大的冲力

网友:
呵呵 电池就没有不摔滴

网友:
平衡的话随便用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 ,容量没太大变化,可以继续用,定期检查有没有帐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