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华科尔DEVO10关了双向传输还是失控

楼主(2013-11-03):
重大发现:我的华科尔DEVO10版本是V0.7,关闭了双向传输,失控油门设置为0,拿来飞固定翼FPV,这时候发现问题如下:在飞行当中,还是会时不时的瞬断,即失控。现象为,不定时的出现自动返航(我的飞控是有失控返航功能的)这说明当时不断出现失控现象。困惑的是,不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华的控软件不行,失控是个固有现象?好在我的飞机有失控返航功能,不然肯定炸鸡。请所有的D10用户关注这个问题,希望只是个案。

网友:
我D10从来没失控过

网友:
不会吧,这么严重啊。我是小白,D7怎么样啊,

网友:
貌似你设置有问题

网友:
我的也从没矢控过

楼主:
你们的飞机没装飞控吧?没有飞控是发现不了这问题的

楼主:
引起更多人重视。这个不到一秒的失控现象,视距内不装飞控的飞行是察觉不到的,装了失控返航飞控的飞机就能发现这毛病

网友:
我的配置D10+NAZAv1+MINI IOSD 500米内没发现失控现象,如果进入失控保护或者返航显示屏都有提示的。

网友A:
D10这个问题不是个案!我的也是这个现象,关了双向传输、拆了回传盒、换了飞机还是会出现闪断,油门失控设置在—85也是这样,现在都不敢用了!有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现在有点后悔买这个控了!!!!!!!!!!!!

楼主:
实际上,所有没发现这个问题的模友,估计他们都是视距飞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这个问题不是个案!我的也是这个现象,关了双向传输、拆了回传盒、换了飞机还是会出现闪断,油门失控设置 ...

你现在用啥控?福他吧的 T8FG怎样?

网友:
T8FG没有用过,现在用天7,至少比D10把稳!

网友(2013-12-26):
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
这种失控好像是一种闪断现象,失控时间不到1秒,但是声音能听出来
很多人发现不了,估计是失控油门设置了油门维持,而不是为0

网友:
话为了兼容飞控    特用702     之前控标配接收不可以
具体的可以问问他们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