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飞机的时候电池一直插着BB响(电压显示报警器),会对电池不好吗?

楼主(2013-11-03):
飞飞机的时候电池一直插着BB响(电压显示报警器),会对电池不好吗?为什么最近老觉得用BB响后3S电池的最后一个电芯的电压要高于前两个电芯?

网友:
飞飞机肯定要插着啊 要不怎么报警啊!

网友:
第一可能不准确,第二,用好的充电器冲一下恢复了,就没事

网友A:
不影响  只会影响我的飞行心情。老子一爽它就叫,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  只会影响我的飞行心情。老子一爽它就叫,丢掉

跟老子一个感觉,又怕得瑟过头了过放,只好继续挂着

网友:
固定翼一般不挂

网友:
不会的,不过本人没有用报警器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