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尾巴感度105,怎么办~~~~用在450上

楼主(2013-11-03):
我的450一直有金鱼,最近一直升级飞机~ 升级了飞跃一体化尾波,7075全套(除了尾波箱),尾舵机也换成kst515,金鱼尾终于解决了~~~~ 但是  不正常啊,尾巴感度105,调高些小幅度摆尾,调低了 大幅度摆尾~~~
但是 这么高的感度对尾舵机是不是伤害很大啊?
一个电下来,尾舵机感觉不热~
但是 这个感度对于450直升机来说 也太高了吧???  我以前也用kbar,用Pro机身的时候 感度才62.。。
飞起来效果倒是和以前62的时候一样
但是
还是不放心啊    感度太高  对尾舵机伤害大么?尾舵会短命不?这么贵的尾舵 短命了我划不来啊~
另附上 陀螺仪安装方式和机身图片

网友A:
你这个头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头一次听说

那你就有事没事来帮顶一下吧~ 看看别的高手怎么说 呵呵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105只是一个数字

网友B:
我想问下你现在105、尾巴还抽吗?(金鱼尾)?3D走尾?  如果还是这样  明确的告诉你不用调了!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你现在105、尾巴还抽吗?(金鱼尾)?3D走尾?  如果还是这样  明确的告诉你不用调了!你懂的. ...

尾巴不抽~  不会3d,不知道走不走~  据说 感度是与舵机修正的频率有关,感度太高了 舵机修正频率大  容易短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尾巴不抽~  不会3d,不知道走不走~  据说 感度是与舵机修正的频率有关,感度太高了 舵机修正频率大  容易 ...

决定舵机是否短命的因素就是舵机会不会一直来回修正,也就是有没有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决定舵机是否短命的因素就是舵机会不会一直来回修正,也就是有没有金鱼尾!

原来如此~ 我觉得也是这个道理~~~   继续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来看看高手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来看看高手的解答.

你也是的???  我刚咨询了一些模友  有说是山8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的???  我刚咨询了一些模友  有说是山8传感器的问题~~~

我遇到的问题比较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问题比较头痛.

飞机震动大!油机更容易发生这现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我觉得也是这个道理~~~   继续坐等高手解答

你指这感度是软件设的还是控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机大!油机更容易发生这现象!

不知道那里没有调好!关键问题是没有打舵,尾巴就这样乱动,迫降下来后,打尾舵再也没有反映了.第二天,可能又恢复正常了.另外请教一下怎么解决震动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指这感度是软件设的还是控设的?

软件的

网友G:
吐槽,感度是陀螺仪的检测速率
检测是一回事,动作不动作又是另一回事
舵机做好它分内该干的就好
曾经也有人说螺距补偿伤尾舵
不过事实证明,当你做动作的时候,就算不补偿,尾舵也该走那么远,反而锁尾不好的机子更伤尾舵
个人觉得不必纠结,尾舵就是用的
只要保证锁尾状态良好,其它都当做是正常损耗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吐槽,感度是陀螺仪的检测速率
检测是一回事,动作不动作又是另一回事
舵机做好它分内该干的就好

谢谢~ 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其实伤尾舵的原因里,机械方面要比较多
拆下大小桨,拆下尾拉杆用手拉着,推油门至50感觉一下(切记一定小心)。如果手拉都费力,那机械方面就可能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伤尾舵的原因里,机械方面要比较多
拆下大小桨,拆下尾拉杆用手拉着,推油门至50感觉一下(切记一定 ...

再次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其实伤尾舵的原因里,机械方面要比较多
拆下大小桨,拆下尾拉杆用手拉着,推油门至50感觉一下(切记一定 ...

现在大多数机子尾部设计都会导致高速旋转时变距费力。即使正确安装也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多数机子尾部设计都会导致高速旋转时变距费力。即使正确安装也一样。

有的机子是这样的,可以想办法改善
最典型的方法
避免使用金属或者轴承的尾桨夹连杆,高速下金属甚至轴承连杆会产生比较恐怖的离心力
使用推力尾桨夹能大幅减小负载,哪怕是不带配重的,亲测
以上两个是最常见的改装,一般情况下满足上两条其中一条个人觉得尾舵负载就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内了
至于进一步改装就要用尾桨夹配重了,不过自己没敢弄,飞越的重锤尾夹组买到手中联一边粗一边细,没敢装,手头又没有合适的配重加在现有尾桨夹上
至于尾双推,自从鸭子尾双推空中拉弯了飞越的尾轴,至今对鸭子尾推结构有阴影。(鸭子尾双推拉动时,由于尾推固定座是一个活动关节,尾舵机拉力分量会直接作用在尾轴上,再碰上RP不好的时候+烂尾轴,你懂的。不过像我这种案例估计全球仅我一例)
订了某人的双推至今在配件箱里躺着,由于人太懒了一直没下决心换上
其实也试过更极端的尝试,将尾桨夹轴承更换为陶瓷珠混合轴承,由于混合轴承会比常规滚珠轴承轻那么0.0x g,对削弱离心力会有些许效果(但作用不大)
其实运转时的尾负担大致是由尾桨夹径向和轴向2种离心力的结果,尾桨夹回中的力道是径向原因,而全行程都存在的阻力一般是轴向离心力造成的(推力轴承主要是改善的是轴向离心力造成的阻力,而配重桨夹主要是改善径向离心力造成的回中力)所以改装时还是要分的清症状,对症下药会效果显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的机子是这样的,可以想办法改善
最典型的方法
避免使用金属或者轴承的尾桨夹连杆,高速下金属甚至轴 ...

分析很对。其主导作用的是回中的力量,配重很容易,两根长螺丝加几个螺母装到尾桨夹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