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调平问题。。

楼主(2013-11-04):
油门到50.舵机臂中间。十字盘以调平。油门100十字盘不平.油门0十字也不平。怎么回事。

网友A:
先检查中点位置舵机连杆是否垂直,舵机臂是否水平,要是都好的话就调舵机最大最小行程。

网友:
楼上同解

网友:
舵机臂在油门(螺距)摇杆中立点时,是否是水平的。这种情况一般是舵机臂未调水平造成的,不过最高点和最低点稍稍有一点不平(如果用十字盘测量器来看,只差0.2~0.5mm的话),影响也不太大。看你准备怎么飞,只练习悬停、航线,这点误差没有大问题。因为一般不可能把螺距打到最高或者最低。

网友:
调舵角行程

网友:
是混空搞出来的毛病

网友:
中立点调机械,也就是拉杆,高低点调遥控

网友:
中立点时就要调好舵机臂,高低点时切不可再调机械,否则要回中立点重新调机械

网友:
用的什么三轴?GV8000有此现象,重新上电ok了。

网友:
赞同4楼!我也是新手,以前没怎么看帖子,我自己也是这么摸索出来的(我这里没人玩模,孤军奋战)。

网友:
学习了,正准备好好调一下十字盘。

网友:
如是无副翼系统KBAR,十字盘选项里面可以调,很方便

网友:
拉杆要直,取决于三舵机安装位置和舵臂是否水平以及舵臂上球头安装位置,三舵机应当同一型号,特别是舵臂上球头位置也应当一致,否则就会出现楼主所讲情况。

网友:
看帖回帖好品德!!!!!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中点位置舵机连杆是否垂直,舵机臂是否水平,要是都好的话就调舵机最大最小行程。

怎么看垂直和水平啊?要用其他工具吗?

网友B:
去网上找找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