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四旋翼飞机起飞问题

楼主(2013-11-04):
我的四旋翼飞机用遥控器起飞时,很不稳定,不是向后歪就是向右歪。但是采用自动起飞,很平稳,遥控器天7 直升机模式。不知怎么回事?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应该需要校准吧!

网友A:
飞四轴请用固定翼模式。虽然这个很奇怪,但就是这样。

不需要遥控器的任何混控功能。飞控会处理好一切。

网友B:
直升机模式,??
干嘛不用固定翼模式

网友:
换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四轴请用固定翼模式。虽然这个很奇怪,但就是这样。

不需要遥控器的任何混控功能。飞控会处理好一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模式,??
干嘛不用固定翼模式

用固定翼模式后,副翼 升降 通道不知怎么弄的乱了,打副翼左,jj向前飞,可是接线正确……所以弄成直升机模式了……

网友:
直升机模式有混控的!不能飞滴!!!
飞控说明书好像都有说滴

网友:
要固定翼 没混控
四轴的飞行模式和固定翼一样 靠输出差

网友C:
請教大大,您是什麼飛控,怎麼能自動起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大大,您是什麼飛控,怎麼能自動起飛?

apm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固定翼模式后,副翼 升降 通道不知怎么弄的乱了,打副翼左,jj向前飞,可是接线正确……所以弄成直升机 ...

在遥控器上设置操作杆模式。不同的模式,摇杆对应的通道不一样。
然后在状态查看屏幕上,摇动所有的摇杆,看看通道是否正确。

美国手:
1 右边摇杆的上下,
2右边摇杆的左右
3左边摇杆的上下,
4左边摇杆的左右

然后遥控接收接飞控的时候,对应的1,2,3,4,5,6,7,8 直接按相同的序号接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