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玉兔二代、恒力电机、好盈30A

楼主(2013-11-04):
飞了很长时间四轴,近期又制作了架六轴,参数如下:
    自制机架轴距66cm,六轴X模式,兔子二代飞控,恒力4225KV610,1238碳桨,好盈OPTO30A电调,天九控,4S3300mah电池
    玉兔飞控、电机、电调、电池都是全新的。
    起飞重量1720G,无GPS,仅用自稳模式,参数为六轴默认。
    电脑上各项参数调节正常。进行了油门行程校准、水平校准。
    解锁后轻推油门,六个电机同时启动,很正常(说明油门行程校准没问题吧)。油门再轻微加些,这时问题出现了:六轴不是慢慢稳定上升(以前在家客厅飞四轴可稳定控制)而是突然垂直串出有六七米高,吓死个人!敢快收油门,六轴摔了下来,还好没有什么损失。我以前调试四轴一般是在家客厅的,这次幸亏在屋外,要不损失就大了。
     回家后六轴连接电脑仔细检查一遍,重做了一次油门校准和水平校准,第二次出去试飞,还是和第一次一样,轻推油门六轴不离地,再轻推,妈呀,又吓死人,垂直串出很高,敢快收油门,摔到了地上,机架折了一条。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左边蓝色机臂为第二次摔拆的。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兔子急了还咬人吧!   兔子窜还是有的,向你这样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不清楚情况,帮顶

网友A:
楼主,兔子飞控到底效果咋样,我也向自制个4轴玩玩,其它设备基本没问题,就是选择飞控的时候不晓得选个啥子飞控合适,我想找个物美价廉的飞控,主要是没什么钱哈,望楼主指点下,谢谢

网友:
等答案  我也不知道

网友:
用4006电机 应该可以省不少

网友B:
初步诊断为动力太强,重量轻了不好控制。

网友:
会不会是电调选了柔和模式呀

网友C:
所有电调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油门行程看看。

网友D:
我有一次也是这样,你把桨都卸掉,推油门是不是电机突然开到最大,油门怎么推反应都不大,油门收些电机直接失去动力,要是这样就是你的油门校准的问题。

网友E:
楼主可以设置油门曲线啊。我的APM动力也比较足。油门动作非常敏感。设置了油门曲线就好很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设置油门曲线啊。我的APM动力也比较足。油门动作非常敏感。设置了油门曲线就好很多了。

1到4通道不龙设置曲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1到4通道不龙设置曲线啊

不龙?不懂?不能?

网友G:
是不是电调的启动模式问题

网友H:
飞控是装在里面还是上面露天的啊,,图片看不清楚,,,应该是跟气压计有关系,,你定高关掉上天也这样吗

网友I:
校准下遥控器

网友J:
油门校准没成功!看说明说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初步诊断为动力太强,重量轻了不好控制。

初步诊断为动力太强,重量轻了不好控制。赞同你的判断,也可以在控上设一下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兔子飞控到底效果咋样,我也向自制个4轴玩玩,其它设备基本没问题,就是选择飞控的时候不晓得选个啥子 ...

我用兔子一代飞了一年多时间,飞了三轴和四轴,感觉很不错,特别适合新手,比较稳定。
刚买了兔子二代第一次用,还是飞六轴,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诊断为动力太强,重量轻了不好控制。

如果没有其它问题,我也感觉是不是重量太轻?
第一次用恒力电机,我看了一下参数,50%油门,拉力达890G,六个电机那拉力就相当大了,以前一般用2212级别的。
继续等老前辈们解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电调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油门行程看看。

新买的电调,第一次用的。第一次窜出摔下后又进行了油门校准和水平校准,结果第二次也窜出摔了。
等修好后第三次再仔细的校准油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次也是这样,你把桨都卸掉,推油门是不是电机突然开到最大,油门怎么推反应都不大,油门收些电机直接 ...

我的无桨调试时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电调的启动模式问题

新的电调第一次用,也不知道用的哪种模式,应当是出厂默认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控是装在里面还是上面露天的啊,,图片看不清楚,,,应该是跟气压计有关系,,你定高关掉上天也这样吗
...

电调装在上面露天,用自稳飞行,始终没有开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校准下遥控器

已经校过,下次再试飞前重新校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油门校准没成功!看说明说

方法:不开控,短接GPS的RX TX接口,接电开始自动校准。
成功的标志:小油门时六个电机同时启动。
我校准了两次,都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初步诊断为动力太强,重量轻了不好控制。赞同你的判断,也可以在控上设一下油门曲线

我实在是想不出问题出在哪里,等第三次试飞时,我给它加重800G,看看起飞重量在2500G以上时正常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不开控,短接GPS的RX TX接口,接电开始自动校准。
成功的标志:小油门时六个电机同时启动。
我校 ...

那可能是你的兔子加速计坏了。。。联系售后吧

网友L:
楼主,你这个铝管是从哪里搞的?

网友M:
把气压计那个用黑色海棉包住

网友:
油门曲线吧~开车有体会 2.0的日韩车会窜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这个铝管是从哪里搞的?

铝合金沙窗的边。我的三轴、四轴全是用它制作的,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把气压计那个用黑色海棉包住

定高模式没有用,与气压计无关。

网友N:
我也试过这个问题 后来发现原来是机架震动太大~~

请看我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也试过这个问题 后来发现原来是机架震动太大~~

请看我的视频

视频在哪儿,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装在上面露天,用自稳飞行,始终没有开定高。

这样的话,问题就大了,哈哈哈哈,,不过我以前有一次是因为不小心开了自动降落,或者自动返航,,也会有这个问题,,是不小心打开这个功能后,自己不知道,就开始飞了,也差点炸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铝合金沙窗的边。我的三轴、四轴全是用它制作的,非常实用。

这个扁铝管看起来非常好~~能装4225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扁铝管看起来非常好~~能装4225电机?

电机孔合适的,两侧电机孔距边还有三四M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电调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油门行程看看。

支持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