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VISION的朋友测试过飞完20多分钟下来的电池单组电压吗 ...
有VISION的朋友测试过飞完20多分钟下来的电池单组电压吗?

楼主(2013-11-04):
有VISION的朋友测试过飞完20多分钟下来的
电池
单组电压吗?

网友:
就4根线,单电电压没法测

网友:
那就总电压除3看看大概在什么范围,是3.85 3.8 还是3.7,太低了对电池不好,看看DJI的这个25分钟飞行时间时以多少为截止电压的。

网友:
那明天我出去测下给你

网友A:
这个还用测嘛,调参软件里一看便知!dji一般都放到3.5几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