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狗台的问题

楼主(2013-11-04):
什么是摇杆速率模式?
什么是摇杆位置模式?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就是啊,我设置来去,效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我来给你讲一下
摇杆速率模式:摇杆上下控制的是反应速度,就好像油门一样,给一点就慢慢走,给多点就***走。摇杆回中就停在当前位置。
摇杆位置模式:摇杆在中间云台就在中间,往上推一点它就走一点,就好像舵机一样是比例控制的,摇杆的行程和云台俯仰行程是一比一的,摇杆回中,云台也回中。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D:
哦,都是名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