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金属履带挂胶,小有效果。

楼主(2013-11-04):
金属履带挠地挠的我是百爪挠心啊,最主要是干挠,挠不上去。。。没有时间和经历一个一个剪小胶片再往上贴,而且怕贴上以后一摩擦还会往下掉,所以决定用汽车用的底盘护甲上胶,增加摩擦力。

30元一瓶的底盘护甲
————————————————————————

把金属链铺平放好,用胶布把齿轮咬合口粘住,省的喷上后还要一个一个的捅开
————————————————————————

测试,不挂之前一压小物体就把物体带歪了,挂了之后可以直接卷入轮下,轻松通过,说明摩擦力有所增加;而且,和地面接触的声音小多了,有时间把履带内侧也挂上一些,尽量不让塑料轮和金属直接磨,估计还会有所改进。
这是第一次试验,所以没有挂太多胶,等跑完外场回来再做改进吧。谢谢,请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A:
好消息,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
好办法啊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消息,正是我想要的

我先只涂了很薄的一层,我觉得还可以多喷一些,喷完后大概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用小塑料板把觉得涂厚了的部分刮平,怕涂的太多影响行走直线。

楼主:
昨天已经把内侧上完胶了,还未试验,但是应该效果不错!

网友B:
看不明白你这个胶布怎样遮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明白你这个胶布怎样遮掩?

就是把平铺在塑料布上的履带,沿着带孔的两侧完整的用胶布盖住,为的是不让胶盖住驱动轮的咬合孔;

其实,后来证明,就是不用胶布粘上,也不会把孔堵住,因为喷完后可以用小塑料棍把覆盖住胶的孔捅开;
但是,从外观来说,银色履带中黑黑的橡胶覆盖在中间,那是相当的上眼啊!

我昨天测试,履带内外两侧上胶后,各个轮的摩擦都会相应增加,在摩擦力较大的质地上爬行,如果车体前部如果加了适量的配重,60度的坡没问题。

不知解答你的问题没有?

网友B:
附着力如何?在野地跑会磨掉吗?

还有这胶喷到老化圭裂的RC车轮胎上可起到补强作用吗?

楼主:
金属履带内侧挂胶完成,除了刚开始跑的时候有些扭动,应该是各轮在与胶化部位磨合时的小“晃动”,几个回合的慢走和信地旋转后就回到正常了。抓地力提升;
金属履带整体运作水平提升;

攀爬能力提升;
履带外观提升;
噪音减少;

上胶后由于摩擦力增加,容易把地上的尘土沾上一些,但是用布一擦就掉,不是问题。

内侧与诱导轮和路轮中心处需要咬合的突出齿上胶后,减少了塑料与金属的直接摩擦,对各轮进到最大保护,同时减少了脱链的几率。

以前金属履带爬过去就会给小车留下难看的疤痕,挂胶后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着力如何?在野地跑会磨掉吗?

还有这胶喷到老化圭裂的RC车轮胎上可起到补强作用吗?

还没有拿到野外去试验,但是即使是磨掉了也可以小面积修复,所以只要履带没有硬伤的话就不怕。
这种胶本来是用于汽车底盘的保护和防磨抗噪音的,对是否可以弥补圭裂好真不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不能喷轮胎

网友C:
请问LZ喷射的距离,角度和喷量是多少?  谢谢

网友D:
我这用底盘装甲喷了以后,在地板上猛开一下,满地的橡胶印,不知是不是买的底盘装甲太差,蹭哪里哪里留下一片黑。为了磨掉这些橡胶,特别去纸板上暴力开一下,结果磨掉一些以后,在木地板上开还是会掉黑色印……
(我买的跟楼主买的这个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喷射的距离,角度和喷量是多少?  谢谢

距离20至30厘米,角度我基本是垂直的喷,喷量作到基本全覆盖即可,喷时最好准备一个小塑料板,如果局部万一喷多了,可以赶紧用那个小板刮均匀;

另外,还要准备个牙签或者小塑料棍儿,用途是在刚刚喷完后,用牙签把齿轮需要咬合小孔都捅开,胶硬了就不好捅了。所以喷胶前,一定好好看清楚齿轮于履带的咬合位置。

上胶后会出现的主要两个问题,一是胶干了刚下地时履带需要一段磨合,有可能出现跑偏,不过一会儿就好了;二是,去野外玩,特别容易沾土,很难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用底盘装甲喷了以后,在地板上猛开一下,满地的橡胶印,不知是不是买的底盘装甲太差,蹭哪里哪 ...

不会啊,我从来没出现过这个情况啊,除非你没晾干就跑了。。。我的猛犬老在外边跑,好像都磨掉了一层,所以都补了一会胶了,从来没出现过你说的问题。

你换3m牌的喷胶试试?

网友:
我这都喷了快2个星期了,刚才弄地上放个塑料的玩具车,开着虎式上去,结果那个塑料车满身的黑道道,擦了半天才擦掉……
喷了第二天看到掉黑色,以为是没干,又晾了1天,后来发现不管怎么弄,只要在木板地或者塑料表面,摩擦力强一些就会掉。架空坦克,开高速用纸板磨履带,纸板很快就黑了。
难道是虎式的履带跟地面接触面积太小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