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Devo7e控制金星达385问题

楼主(2013-11-04):
山寨哈博森X4的金星达385飞着很不错,自己加了航灯以后更靓了

日前又发现某宝上有了专用的保护架,赶紧入了,还没到手。

唯一就是原装控太太垃圾,手中有一Devo7e,请教高人说使用nrf24L01高频头+伟力V202的协议就可以飞了……

目前给力固件不支持此协议,只能使用suv大的英文版固件,设置摸索一下
【模型类型:固定翼
   通道数:4
   通道反置:第一通道设为反(all)】

我测试了的确可以控制金星达,比较平稳;

但是金星达控高频头装到d7e后,貌似由于电压不足老是大舵量就重启.…

昨晚使用四节碱性电池,电压6V以上时正常操作不重启,但是一会儿电压下降就又重启了;

与其他高频头并列安装时此问题更严重,解决办法是加单独开关来控制高频头,如附件图

有遇到同样问题解决的吗?来讨论一下,q2866,18806

网友A:
很简单,D7E内部的电源模块本来的设计是只能提供200-300mA电流,如果外加高频头,耗电大大增加(估计至少增加100mA以上),电源模块扛不住了,导致关机等问题。

你用开关切换是不错的方法,其实固件上也有办法的,就是多设置两个片选信号,但目前大神们好像都没有考虑这么做。

PS 我都是买小功率不加PA的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D7E内部的电源模块本来的设计是只能提供200-300mA电流,如果外加高频头,耗电大大增加(估计至少增 ...

我也本来打算买一个的,拍了又退了,英文版的固件始终用着不太舒服,还是等给力固件吧

也不仅仅是模块问题,可能协议本身也不太一样,同样的高频头选择fl80协议就不会出现此类问题

还是装回原装控了,等中文固件吧,太不稳定了,装开关也解决不了,单独一个高频头都不行

网友B:
你们固件都是在哪里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固件都是在哪里找的

看这个帖子,怎么加高频头里面有写,也有固件及其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0298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帖子,怎么加高频头里面有写,也有固件及其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 ...

我的是D10

楼主:
高频头安装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1804&extra=&page=1
固件http;//www。rctw。net/thread-241130-124-1。html
D10的教程应该更多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频头安装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1804&extra=&page=1
固件http;//ww ...

有没有固件的  我想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固件的  我想刷固件

固件http;//www。rctw。net/thread-241130-124-1。html
从这里下载啊,把;改:,。改.就能打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件http;//www。rctw。net/thread-241130-124-1。html
从这里下载啊,把;改:,。改.就能 ...

我看看

网友C:
为什么要装高频头,就是遥控距离远一点吗?还有什么区别,不懂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装高频头,就是遥控距离远一点吗?还有什么区别,不懂求教!

为了使用高档遥控器啊,原装遥控不觉得垃圾了点么

网友:
用V202的协议 可以飞 2401的高频头

网友D:
用伟力的高频头可以飞385吗,D7E刷的G大的,目前飞伟力的929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伟力的高频头可以飞385吗,D7E刷的G大的,目前飞伟力的929

反正金星达原装控高频头安装后用v202协议可以飞金星达385

网友:
你好,这个怎么改,具体加说明硬件,能说说么,谢谢  540113447

网友:
使用nrf24L01高频头+伟力V202的协议.这个高频头 换上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看看

这个地址?没找到 下载的固件呀

网友:
能否麻烦传一份给我呀,谢谢了,  540113447@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地址?没找到 下载的固件呀

我的刷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刷完了

你好,具体怎么弄呀,你成功了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刷完了

能否麻烦传一份给我呀,谢谢了,  540113447@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能否麻烦传一份给我呀,谢谢了,  540113447@qq.com

我加你Q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加你Q了

我也加你了,谢谢。

楼主:
集成多个高频头的话,使用貌似V202的协议很容易引起D7e重启,

现在我发现只要遥控器的tck管脚只接NRF24L01高频头,其他的此管脚接在TMS(即原管脚左一)上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集成多个高频头的话,使用貌似V202的协议很容易引起D7e重启,

现在我发现只要遥控器的tck管脚只接NRF24L ...

上24l01图,能具体说下,哪个对于7e哪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24l01图,能具体说下,哪个对于7e哪个么?

板子对Devo7e管脚:1对7,2与3短接后对vdd,3空置,4对tck,5对2,6对3,7对4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对Devo7e管脚:1对7,2对vdd,3空置,4对tck,5对2,6对3,7对4

在楼主的帮助,支持下,终于链接好了,成功了,不过 4元多的24l01 芯片,实在没有距离, 准备买个带pa的。
在此,再次感谢楼主。高人呀。

网友(2014-02-06):
得知不能用 D7e + 给力固件,果断放弃,入了哈4

网友:
不知富斯的控可否?

网友:
看了还是不能放太多高频头进 D7E

网友(2015-03-05):
标记下 准备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