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子电路是一知半解。求教~~这个电路可行么?太阳能外场充电电路

楼主(2013-11-04):
想做一个电路带出户外。上图是否正确?

图片里是10W以下。本来想画6-9V的太阳能板。2A就是18W。呵呵。

如果是6-9V的太阳能板。又怎么做呢?

楼主:
9V或者更高电压的太阳能接法 也很头疼啊。

网友A:
高端啊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啊 不懂

谢谢不懂~~ 求高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懂~~ 求高人

看的云里雾里的 我更不懂了

网友:
那么麻烦 直接买一个现成的

网友B:
建议LZ还是用成熟的充电器电路吧,这边只作为充电器的输入

网友:
LZ这个太乱七八糟了啊。。。哪要这么麻烦

网友C:
买一个航模电池手机转接器~大约30块钱。可以用3S电池给手机充电,2200对手机电池5块(带上几块2200电池够你手机用1个月了)~太阳能电池板,只能好玩,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D:
看看你的输入功率就不可能了 18W的输入功率 经过稳压 再经过充电器输出的功率能剩10W就不错了 10W的功率给最通用的3s 2200的电池充电 每片也就0.8A不到的电流 一块电池得充将近3小时 有意义吗?

网友E:
如楼上所说,功率太小,在外场给动力电池充电不实际。

网友:
不懂!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航模电池手机转接器~大约30块钱。可以用3S电池给手机充电,2200对手机电池5块(带上几块220 ...

我想用来到外场给航模充电。有时候出去游玩带上飞机去的。电池不多。想一大早飞了2电就现场冲,然后到下午又能飞了这样  顺便给手机啊什么充电。我飞机很小。重量才50-120克之间。好外带。电池基本都是小容量的100-500MAH  1S 或2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LZ还是用成熟的充电器电路吧,这边只作为充电器的输入

充电器有B6啊。可是B6是12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航模电池手机转接器~大约30块钱。可以用3S电池给手机充电,2200对手机电池5块(带上几块220 ...

我不想带太多电池。 而且我也没有这么多3S的几千MAH的电池,最大的就是遥控器的了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的输入功率就不可能了 18W的输入功率 经过稳压 再经过充电器输出的功率能剩10W就不错了 10W的功率给最 ...

外出野营本来就是玩得多。不会自己的飞机玩个小时吧。人都累死了。一般飞个几个电就够累了。所以我一般只带2 3个电池出去。 我电池小 都是100-500MAH的。1 2S都有。没有3S 最大的3S的在遥控器里。

18W 我买的都是转换效率90%以上的升压模块。目前手头有2块转换效率96%的。

就算再怎么消耗,18W天气好的情况下也应该有14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楼上所说,功率太小,在外场给动力电池充电不实际。

我目前给手机充电的是8W的。3个小时就满了。1A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给手机充电的是8W的。3个小时就满了。1A电流

主要不是充飞机那就另当别论了  不过你的转换效率只是稳压模块的转换效率  充电器的转换效率才是占大头的 充电器的效率能到80%就不错了 像你这样的小电池其实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买个大容量的a123电池做电源 玩个一上午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不是充飞机那就另当别论了  不过你的转换效率只是稳压模块的转换效率  充电器的转换效率才是占大头的 ...

最主要的是。我目前构思太阳能小飞机。.这些电路是必须弄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不是充飞机那就另当别论了  不过你的转换效率只是稳压模块的转换效率  充电器的转换效率才是占大头的 ...

手机充电,都是手机里自己带有的。所谓的手机充电器其实就是个电子变压器而已。充电电路在手机里。效率应该不低的。应为是降压电路。不是升压电路。 降压是电压降低 电流提升。效率不会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机充电,都是手机里自己带有的。所谓的手机充电器其实就是个电子变压器而已。充电电路在手机里。效率应 ...

手机里的机构我是真的不明白 但模型用的电池绝对不是恒压就能充好的 锂电池充电是个恒流 恒压 涓流的过程  需要有一个主控芯片随时检测电压 从而判断充电的阶段  真实充电器的效率我是测过的  粗略计算也就在百分之7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里的机构我是真的不明白 但模型用的电池绝对不是恒压就能充好的 锂电池充电是个恒流 恒压 涓流的过程 ...

这么低?无语。我没有测试过。不过这个效率也太那个了。啥充电模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低?无语。我没有测试过。不过这个效率也太那个了。啥充电模块?

充电器啊 BC168  一发热效率立马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啊 BC168  一发热效率立马就下来了

哦。原来是BC168我说呢。。这个价位就这样了。单纯的1S锂电充电电路。仅仅是4056这类普通电路。1A的时候效率就有93%  功能越多效率越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主要的是。我目前构思太阳能小飞机。.这些电路是必须弄明白的。

有两个办法:
1认真学习电学知识
2买一点材料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两个办法:
1认真学习电学知识
2买一点材料做测试

都不知道翻书的方向,怎么学?所以才上来问啊。 如果像老师一样。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翻书自然明白该看哪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BC168我说呢。。这个价位就这样了。单纯的1S锂电充电电路。仅仅是4056这类普通电路。1A的时候效 ...

4056输出电流最多也就1.2A   显然够不上飞机消耗的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主要的是。我目前构思太阳能小飞机。.这些电路是必须弄明白的。

就目前的技术,太阳能飞机都小不了。

网友:
太阳能有点不告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56输出电流最多也就1.2A   显然够不上飞机消耗的功率

如果是足1.2A的话。足够了。我现在就是做一架这样的飞机。翼展60C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足1.2A的话。足够了。我现在就是做一架这样的飞机。翼展60CM

10W的功率能驱动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W的功率能驱动啥

不告诉你。这是秘密。等着看 好了。实际上,只需要5W的功率 10W还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告诉你。这是秘密。等着看 好了。实际上,只需要5W的功率 10W还多了。

拭目以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拭目以待

刚刚做好的外场充电器。给100MAH 200MAH的电池充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