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ll Metal Beta】验证底盘详细照片级视频

楼主(2013-11-04):
本帖展示所车辆受国家《专利法》保护,未经同意,禁止仿造、变造等侵权行为。

这个验证底盘设计时,主要是测试结构合理性以及加工难度,当时恒龙豹2还没上市,因此无法直接匹配恒龙的上盖。当时专利还没下来所以只发了张模糊的照片和视频。昨天发布了新的恒龙匹配版,该版本对这个验证版底盘做了修改,主要变化如下:

1、修改外形,与恒龙原底盘基本一致

2、去掉了太大的变速箱。(等待重新设计缩小版)

3、模块化车身设计,维护更简单。原先小维护也要拆开很多零件,现在配合单体的双流驱动箱,避免不必要的拆装麻烦。

4、变更拉簧悬挂为扭杆悬挂,更符合真车悬挂系统。

5、新的双流驱动箱是可变输出轴高度设计,因此以后有新车型,可以直接拆过去安装,减少2次投入。

========================================================
以下是早前验证底盘的图片视频:

验证底盘车前空间偏小,只能放下电池电调。另外,图片上电池电调绑在车头上,主要是没装底板放电池会掉,并不是放不下。

这是最早的计划,变速箱+油动。

以下是第一次动的视频,电机抖是只上了一个螺丝(就想先看看),电机后面的线也是缠一下,中途线脱开了……,视屏里动起来不太流畅,原因嘛主要是我第一次玩遥控器(泡沫包装都没拆),手比较笨,拨了方向杆油门就跑偏了。后面快跑视频里就流畅了。

以前发的快跑视频:
2013-07-11  自制 1/16 金属 豹2 油电两用底盘测试【碾压拖鞋-___-!!!】

新底盘外形接近1:1还原恒龙塑料版,与恒龙上盖、车尾相匹配。

网友A:
车体空间呢?炮塔能否后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体空间呢?炮塔能否后装上

这个是验证底盘,强套恒龙上盖,当然也没问题……

网友:
顶一下!继续关注吧

网友:
还申请专利了

网友:
这个还能申请专利证书,楼主牛人

网友B:
hi,One-fox
您的这款波箱做得很好啊
请问
1 您的波箱是和车体一体化的设计吗?
2 波箱的齿轮比是多少?
3 可以支持的电机最大转速是多少?
4 油动力的视频有吗?
Jack

网友:
一般人还真仿造不了,好在楼主有自我保护意识,不象我的豹2底盘装甲创意,如今已经被仿的遍地开花了,哪天也申请个专利试试看,另外楼主的底盘很多细节如能和真车结构相近就更棒了,尤其是底盘摇臂安装孔的斜面和摇臂等细节,还望尽量真实些。

网友:
申请个专利要多¥

网友C:
新的没实车视频吗

网友D:
花这么大精力 开发一个配合怛龙的底盘,还申专利,这个巳侵了人家的权了,还不如把上盖也一起开发 创造一个全金属豹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One-fox
您的这款波箱做得很好啊
请问

1、验证底盘是一体化设计的,新的恒龙版分开了,方便维护以及重复利用。

2、波箱非减速波箱,输出速度和扭力主要看搭配的减速电机和电池的组合,双流驱动箱输入与输出比为3:2

3、同上,需要搭配减速电机,最大支持50mm左右直径的电机。

4、验证底盘当初是按照那个20元小日本甲醇引擎设计,后来测试时那个引擎完全没法稳定工作,然后现改了电机动力。因此油动视频暂时没有,要等我优化缩小变速箱后再配合油车引擎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这么大精力 开发一个配合怛龙的底盘,还申专利,这个巳侵了人家的权了,还不如把上盖也一起开发 创造一个全金 ...

我们看好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没实车视频吗

刚开始买材料呢……

网友E:
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是结构和构造,10年有效,申请的费用比较低,专利是防御性措施,一般公司都要将专利布局,相互不找麻烦。一般你告人家侵权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人家可以通过略微的改动来规避专利侵权。如果楼主以后想做这方面的事业,申请专利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只是个小批量造福模友,申请不申请关系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1、验证底盘是一体化设计的,新的恒龙版分开了,方便维护以及重复利用。

one_fox
谢谢您的解答。
您的波箱是为了配合油车实现前进和后退功能的吧。期待您的新波箱。
很部分模友的想法一样,您的波箱配HL的tank有些大材小用了,相比整车价格也没太多的优势。强烈建议直接上全金属底盘-->整车。
另外您的波箱能支持多重的坦克?30kg-50kg?

jac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是结构和构造,10年有效,申请的费用比较低,专利是防御性措施,一般公司都要将专利布局 ...

是的,实用专利保护的是结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ne_fox
谢谢您的解答。
您的波箱是为了配合油车实现前进和后退功能的吧。期待您的新波箱。

是的,油车需要变速箱,这样才能实现前进、后退,变速是为了增加低速扭距和提高最大车速。 变速箱最难的是行进间换挡,需要流畅换挡,而且不能牺牲机构磨损,否则用几次就报废了。
我的变速箱对于1/16车体来说太大了。最大车重目前没测试过,做完后打算自己上去试试,我63KG

网友:
“实用新型”含金量不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油车需要变速箱,这样才能实现前进、后退,变速是为了增加低速扭距和提高最大车速。 变速箱最难的是 ...

谢谢LZ的认真
如果效果不错,我会试试大比例的坦克,1:10 或1:6

Jack

网友:
顶一下!底盘不错  ,就是内部空间太小了,貌似跑的不快, 现代坦克速度快多了,

网友:
变速效果相当好,不过电机配变速箱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内燃机的话才必须有变速箱,因为电动力的初衷就是简单,可靠,安全,环保,高效,变速完全依靠电调就可以,内燃机没有变速箱变速那么高速能跑,吃力就把缸憋死了,不得不说是内燃机的缺点,现在电机取代内燃机也是大势所趋!
我很佩服LZ的创意,但是我就个人建议LZ把思路放在开发更高级的电调上不是更好吗?

网友:
怎么就这么漂亮呢

网友:
配恒龙上盖有点大材小用,后期考虑上盖一体化!

网友:
要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底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