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刀

楼主(2013-11-04):
各位大神,想咨询下是买数控车刀划算呢还是买个砂轮机来自己磨刀划算?我磨刀的技术处于比划阶段,只敢对着砂轮比划不敢往砂轮上凑。

网友A:
磨刀划算 买个砂轮机  学习阶段就是不断的练习  白钢条废不了的   一点点学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刀划算 买个砂轮机  学习阶段就是不断的练习  白钢条废不了的   一点点学习就好了

谢谢首长指导,像我用的这种小床能车铬钼钢吗?

网友A:
楼主是打算做自行车么?    俺没玩过这种材料  不过铬钼钢经热处理后表面硬度可达到HRC60左右,没淬火的话还是可以玩的,小刀,淬火后你那小车估计难了点。。。自重很轻  吃刀大了会跳舞的    别叫首长   很少来这看帖子了    俺也是菜鸟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打算做自行车么?    俺没玩过这种材料  不过铬钼钢经热处理后表面硬度可达到HRC60左右,没淬 ...

都少将了还菜鸟,看看俺还是新兵蛋子呢。

网友:
上床的学会磨刀

网友:
数控刀片好用,给力,但转速低了容易崩刀。白钢刀只能车点铜、铝,可反复使用(磨刀),砂轮肯定是要一个的。玩机械的没有不行。数控和白钢也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