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打好了,口子倒角用多大钻头?

楼主(2013-11-04):
是不是大小有个比例关系? 选大几号的钻头?
小白不懂啊

网友A:
呵呵,整个直柄90度倒角钻 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整个直柄90度倒角钻 解决问题

好吧 又得买了

网友:
你本身要倒角的孔难道是固定不变的呀?直柄90度倒角钻一定范围内大小通吃的吧.其实倒角有什么特定要求呢?知道倒角的作用你就不会纠结用多大的了.---------我是如此认为的。

网友B:
沙发是对的

如果仅仅是倒角那没事     一个倒角钻可以通吃很多孔   但是太小的不行  因为通常是平头的

如果是沉头孔注意角度的选择和尺寸

网友:
有专用倒角的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是对的

如果仅仅是倒角那没事     一个倒角钻可以通吃很多孔   但是太小的不行  因为通常是 ...

如果是沉头孔 该怎样? 请详细指点下哦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沉头孔 该怎样? 请详细指点下哦

我每次都是量一下螺丝的头,选一个比螺丝稍大一点的钻头,打个沉孔,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每次都是量一下螺丝的头,选一个比螺丝稍大一点的钻头,打个沉孔,搞定。

我也是这么干的,有时候 还真的只是想倒个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沉头孔 该怎样? 请详细指点下哦

沉头孔可以自己用普通钻头磨出一个平底钻,具体多少大,你只要量一下就知。如:内六角锣栓头部尺寸,比那个略大一些就是了.

网友:
至于这种沉头内六角,不也就是量下头部尺寸,然后按它那角度或自己磨一根钻,或用相应的倒角钻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每次都是量一下螺丝的头,选一个比螺丝稍大一点的钻头,打个沉孔,搞定。

这种一般情况下是没事,如在模具中,普通内六角设计为沉头装配的话最好还是磨一根平底钻钻一下。至于--------"我每次都是量一下螺丝的头,选一个比螺丝稍大一点的钻头"这点全完全同意。

网友D:
要求不高 直接拿钻头搞一下, 嫌角度不对,把钻头磨一下,磨成90度的不就得了,一般的小孔倒角,这样搞没什么关系,甚至连倒角钻都不用。不过可能会有点儿不好看,因为钻头倒就俩刃,磨得不好,会磕来客去的,不怎么圆,倒角去毛刺而已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求不高 直接拿钻头搞一下, 嫌角度不对,把钻头磨一下,磨成90度的不就得了,一般的小孔倒角,这样搞没什 ...

去毛刺的话磨钻也并非一定要90度,比原孔大一点的钻直接上去即可以了,不过大 孔用更钻头时,下去速度感觉还是慢点好,不然有时如狗啃一样,不美观。用单刃倒角钻的话可能好点,倒角面比较会光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不高 直接拿钻头搞一下, 嫌角度不对,把钻头磨一下,磨成90度的不就得了,一般的小孔倒角,这样搞没什 ...

谢谢你和夭夭

网友:
倒角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