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电调上电那个音乐是怎么出来的?

楼主(2013-11-04):
觉得大疆的电调上电声音真好听   可是我发现电调里面没有喇叭啊!!  哥们说电机出的声音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谁明白啊啊啊啊啊啊 !!!

网友:
电机和喇叭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电机还能发声音? 而且 自检的时候 是  DO RE MI 123 的声调。

网友:
一定频率震动就出来声音了
没注意看标题,那不是电调发出的,不过信号是它发的,你摸摸电机就能感觉到震动的。。。。。。。。

网友A:
音乐是从电机那里发出来的。你要是喜欢音乐,就买好赢电调,再配个设置卡。电机自检时就会有音乐放出来,十几首音乐随你选。

网友:
電機所發出的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乐是从电机那里发出来的。你要是喜欢音乐,就买好赢电调,再配个设置卡。电机自检时就会有音乐放出来,十 ...

......那我能不能设定每次上电的音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能不能设定每次上电的音乐啊?

那就 编程改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能不能设定每次上电的音乐啊?

选定了就改不了,除非再选。毕竟它只不过是个电机自检的提示音,不会专门用它来欣赏音乐。

网友B:
电机振动发出的声音,但是我还好奇是不是电机里有蜂鸣器,专门拆开来看结果发现木有

网友C:
那个声音是飞控上电的声音吧?怎么一个个都在说是电机的声音?逗人玩?

网友:
电机的声音.

网友:
LZ问的问题真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声音是飞控上电的声音吧?怎么一个个都在说是电机的声音?逗人玩?

这个真是电机的声音

网友:
那个声音是从飞控里发出的,是编程时储存在飞控里的声音.

网友:
真是电机声,不信的朋友可以试试电调不接电机,看有没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振动发出的声音,但是我还好奇是不是电机里有蜂鸣器,专门拆开来看结果发现木有

是电调按设计的程序向电机发出不同的电信号改变电机的磁偏角引起共鸣发出的声音。

网友:
是电机发出来的声音

网友:
說是飛控的聲音...應該是除了多軸沒完過其他模型的模友吧...
每一家的電變都是靠電機來發出聲音..
電變所發出的聲響是要讓使用者知道電變得工作狀態.. 以及調整電變設定的提示聲...

基本上馬達跟喇叭的工作方式有點類似.. 都是靠線圈跟磁鐵..
音響是透過擴大機發出電流到喇叭的線圈產生電磁推動音盆...高速前後震動來發出聲音... 這個大家應該理解...
無刷電機..則是透過電變 發出電流 到無刷電機的線圈產生電瓷 推動軸心來產生動力...所以...當無刷電變 要產生聲響時..只要讓電機高速震動...也可以發出聲音...

理論上大概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