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z15配dji图传有osd信息无相机图像信息

楼主(2013-11-04):
如标题描述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模友 是不是云台上的hdmi线坏了?

网友A:
检查云台下面的图传指示灯是红灯还是绿灯

网友B:
先检查线,线没问题那就是里面的视频切换IC挂了

楼主:
RE: z15配dji图传有osd信息无相机图像信息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线,线没问题那就是里面的视频切换IC挂了

ic是指云台里的模块?

楼主:
RE: z15配dji图传有osd信息无相机图像信息

引用 网友A:
检查云台下面的图传指示灯是红灯还是绿灯

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的

那你先看下, 只接图传是否可以正常使用,看图传是否都有图像。

网友:
潜水一哈子哈哈

楼主:
解决了  不小心把相机输出调成50p了

网友B:
我勒个去

网友:
有视频不  发上看 我看看 跟我的问题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勒个去

哈哈!这些粗心的人儿。。。。。

网友:
哈哈,害得人家DJI技术跟着忙乎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