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HANTOM 2 VISION的具体尺寸和联接iPAD mini的使用情况?

楼主(2013-11-04):
求教PHANTOM 2 VISION的具体尺寸,原精灵1的护浆器和机箱在精灵2上还能用吗?另外想了解精灵2联接iPAD mini或iPAD2 的使用情况,为精灵2 改配手机代价大了些,而且手机的屏幕尺寸终归太小,老眼昏花的看不太清楚。谢谢指教!

网友:
精灵2用不了一代的护桨器~~

网友:
ipad 3及以上才可以. mini可以.

网友:
Phantom 2 Vision 軸距350mm 重量1160g(自重)

iPAD mini 或iPAD2 都可使用(但原廠不建議,可能是為了美觀吧!)個人認為掛在搖控器旁邊比較帥

嫌手機太了看不到,換上10寸 iPAD2 因該會很爽飛吧!

网友:
显示到手机上的画面只有640*480分辨率,ipad的话会不清晰吧

网友:
第一,可能会不清晰,第二,那个夹子可能夹不住。第三会损坏夹子。第四可能会跌落IPAD。 推荐用大屏手机5寸就相当大了。买个千把块钱的大屏 嘿嘿。。

网友:
640*480只有15帧,320*240才有30帧,但是会更不清楚啊,我的已下单,对fpv的效果忐忑不安啊

网友:
我配过 也是把mini放在天线后面,使用后缺点很多,1太重 2分辨率太低 3操作不便,所以还是建议手机或IPOD NANO

网友:
桨保护器可以用,但桨长了一点,用1代的桨加螺帽就一代一样,电机螺丝也通用,我已经换上了。ipad mini我没试过,应该也可以。
对了,加了桨保护器好像有风的情况就更不稳了。

网友:
我也准备用mini试试

楼主:
谢谢诸位的指教!如果为精灵2配个手机,选哪种比较合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诸位的指教!如果为精灵2配个手机,选哪种比较合算呢?

老爷爷,用红米或是其他性价比比较高的手机挂上去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爷爷,用红米或是其他性价比比较高的手机挂上去应该没问题

谢谢!

网友:
送一个减一千的SN码。。。需要的联系qq1013520474

网友:
老哥,有QQ么,我QQ上回答你 5 6 4 6 06 93

网友B:
ipad mini 安装效果 【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ad mini 安装效果 【转】

谢谢!屏幕大啦还是清晰。

网友(2014-04-10):
引用 网友B:
ipad mini 安装效果 【转】

能发张后边固定的照片吗,谢谢。

楼主:
智能手机和iPADmini我都用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两者交替使用的话,前面用的必须退出相机遥控软件后,后面的才能进入,否则即使网络连上了软件也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