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款550改装的问题

楼主(2013-11-04):
想吧旧款的KDS550改装成500,但KDS没有出500长度的尾皮带,想借用一下狗狗的500皮带不知是否合适。

网友A:
干嘛还要改小啊

网友B:
呵呵。改小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懂帮顶~!

网友C:
不明白改啥

楼主:
可能我问得有点复杂了,其实我只想知道狗狗的皮带宽度和齿比是否合适装在KDS的机型上,如果合适那么改大改小都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