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鸟询问450舵机牌子问题

楼主(2013-11-04):
想知道刚入魔练习的450电直一般用什么牌子的舵机比较好些,目前我用的是9克蓝色塑料版的。不知道诸位大侠们能否告知一下,小弟应该用什么牌子的舵机练习会更好些?真心求教诸位...

网友A:
简单地说,真的是越贵的越好。但是新手可以考虑一般的9g舵机,最好选用金属齿的,会比较耐炸。如果开始练习悬停,不飞剧烈的动作,可以用易碎舵臂。还可以备一些同型号的舵机齿,炸坏了自己换上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地说,真的是越贵的越好。但是新手可以考虑一般的9g舵机,最好选用金属齿的,会比较耐炸。如果开始练习 ...

一定要金属齿舵机?那种十几块钱的辉盛9克舵机能用吗?不飞3D只飞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金属齿舵机?那种十几块钱的辉盛9克舵机能用吗?不飞3D只飞航线

除非你不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金属齿舵机?那种十几块钱的辉盛9克舵机能用吗?不飞3D只飞航线

论坛内有一个关于辉盛舵机真假的贴,可以看一看!

网友:
看个人能接受的价格吧,越贵越好

网友:
依你的实力就可以了

网友:
先飞起来再说吧,米多技术好点了买好的,米少技术差点买孬点的先用着。

网友:
用辉盛金属齿的就可以了,不过我飞了半年,坏了十几个

网友:
刚开始的话不一定要性能好的,但一定要稳定无毛病的。

网友:
极限科技的舵机最好

网友:
便宜的话 MD933+易碎舵臂

网友:
建议:
1、经济实力具备的情况下,当然舵机是选贵的,比如现在买老版的KST 215MG(银白色版本),3个套装也才300多元,因为对于新手而言,没有什么暴力,舵机是很耐用的。
2、如果纯粹只是刚入门练手用,用9g的便宜舵机也没有什么关系,最多只是(1)有点虚位(控制上会多动手来修正,反正也是练习),(2)塑料齿容易损坏(这点还是建议选择金属齿的稳当一些)。
3、不管是否选择贵舵机,只要使用金属齿,还是建议换成易损臂,可以更好的保护舵机(炸机时只坏舵臂,而不易损坏舵机);

网友:
金属舵不一定,但金属齿是一定要的,在小伤时不会坏舵机

网友:
一楼模友已经讲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