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960安装完成,声音超级大,请各位达人分析

楼主(2013-11-04):
飞越960,横力电机,悟空,z15 gh3云台,达普5200毫安电池两个并联,飞行时间6分钟,机子很稳,但是声音超级大,布线全部采用外部。就是声音超级大,有共鸣声。震动不大,画面很稳定,相机的画面和机身上摄像头的画面都很稳定。就是声音很大,很恐怖。我怀疑是六根管子内是空心的,产生共鸣,从而有了六个笛子一起吹的感觉。是否是这样,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看视频 快快

网友A:
相机的画面和机身上摄像头的画面都很稳定是关键。把管子打上孔,让它吹出歌曲来。

网友B:
只要稳就行了,声音恐怖可以随时提醒自己和路人-----注意!危险!

网友:
浆可能不合适

网友:
声音大部分来自桨

网友C:
声音大部分来自桨,怎么发了2次!
楼主 你的档飞机的控换没得哦!你退魔了段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音大部分来自桨,怎么发了2次!
楼主 你的档飞机的控换没得哦!你退魔了段时间啊!

从来没有离开过,,你还记得啊~哈哈哈。。。 我一直玩直升机嘛,后来搞固定翼,现在来多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稳就行了,声音恐怖可以随时提醒自己和路人-----注意!危险!

我准备用泡沫填充剂把管子的口堵住 试试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稳就行了,声音恐怖可以随时提醒自己和路人-----注意!危险!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的画面和机身上摄像头的画面都很稳定是关键。把管子打上孔,让它吹出歌曲来。

晕啊

网友:
大部分还是桨切风的声音 和电机的声音

网友D:
多轴就是有这样震撼的效果塞 一开始我也是不习惯 起飞那会儿声音最大。。。忽视这个声音就好了 无视 习惯了之后就好了。。。话说5200并联 才6分钟。。。。。不能啊 那可能是你的配置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轴就是有这样震撼的效果塞 一开始我也是不习惯 起飞那会儿声音最大。。。忽视这个声音就好了 无视 习惯了 ...

差不多了,带GH3。。
我带飞狗而已,单个5000MA电池也就6-7分钟3.7报警

网友:
管子肯定是空心的,难道是实心的啊!

网友:
有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轴就是有这样震撼的效果塞 一开始我也是不习惯 起飞那会儿声音最大。。。忽视这个声音就好了 无视 习惯了 ...

飞机有点重,差不多八公斤

网友:
带GH3啊,牛B

网友:

可以改造成能吹音乐的四轴吧

网友:
我也是960 我觉得声音还好 小炸过2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机的画面和机身上摄像头的画面都很稳定是关键。把管子打上孔,让它吹出歌曲来。

哈哈 太逗了 这也行!  你 听多轴在唱歌,轻轻的狠狠的 歌声是这么残忍 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 ...

网友:
lz详细的配置
我的也是飞跃6903S10000毫安的电池飞行时间是20分钟 总体重量2900克

网友(2013-12-18):
楼主!之前你搞的那个os15cc汽油700n能载多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有点重,差不多八公斤

擦 這麽重啊 哈哈

网友(2014-05-10):
你的960  悟空用的什么感度

网友:
八公斤,呵呵,有可能是电机与桨配置不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