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旋风64MM涵道的用电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11-04):
黑旋风64MM的涵道是用3S好飞还是用4S好飞?
一直是在纠结
请各位老鸟说明理由,求解!谢谢!

网友:
3S 可以了
4S 肯定暴力一点喽
如果装一架64涵道的,先上3S飞飞,觉得不爽再上4S喽,4S不要一直全油容易烧

网友:
黑旋风要60A电调!40A 50A的会烧

网友:
我试过几种配置,40安的好盈白金版可以用4s,其他基本是要60a的电调,3s发挥不出这个涵道的威力,4s爽很多

网友:
用中特威40a,3s,电调保护,空中停机2次

网友A:
必须4S啊 那才爽 60A好赢飞腾系列电调

网友:
3S感觉拉力没那么大  飞起来没劲 总感觉会失速一样  还是4S吧飞起来拉力没压力  还能暴力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4S啊 那才爽 60A好赢飞腾系列电调

必须滴!

网友:
我中特为40A 正品黑旋风4800 3S电飞F15还可以 用4S飞太重了

网友:
烧钱钱的

网友(2020-02-13):
必须4s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