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90浆和710 FBL桨具体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1-04):
标准头可以使用710FLB桨吗,是不是FLB桨要略重?

网友A:
大一点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一点咯

只是除了大吗

楼主:
有人知道嘛

网友:
宽度,厚度基本相同,只是长度略微长2厘米
整体浮力略有增加,整体桨效率增加3-5%

网友B:
做动作,顿挫感更强,力度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动作,顿挫感更强,力度更好~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