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怎么不出一款竞速机呢 强烈建议

楼主(2013-11-04):
亚拓现在的产品线已经非常丰富了 连多轴都有了 怎么就不能出一款竞速的机器呢!很多厂商都推出了竞速机型看得口水直流但是价格吧 哎。。。宇宙第一的亚拓该是时候出款竞速的造福广大模友了吧!

网友A:
惭愧,我都不知道哪款机子是竞速机,楼主介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惭愧,我都不知道哪款机子是竞速机,楼主介绍下

tdr、大菠萝、banshee。。。

网友B:
市场小啊  再说竞速机对电装要求那么高  宇宙牌又不可能放下身段只出空机或者和其他品牌合作 当就出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场小啊  再说竞速机对电装要求那么高  宇宙牌又不可能放下身段只出空机或者和其他品牌合作 当就出不出来了 ...

言之有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市场小啊  再说竞速机对电装要求那么高  宇宙牌又不可能放下身段只出空机或者和其他品牌合作 当就出不出来了 ...

有空机的呀,这个就是,450L也有空机的

承襲T-REX 700E DFC優異血統,並加入目前最夯的動力系統搭配與多項性能提升的設計,頂級配備一次到位,這就是亞拓2013年最新旗艦機種-T-REX700E PRO DFC。

T-REX700E PRO DFC 直接將目前市場最搶手、最夯的800MX 520KV馬達納入標準配備。全新款針對劇烈3D飛行設計700 3G主旋翼與105mm尾旋翼,在飛行時能兼具安定性與靈活度,並加強主旋翼強度來提升飛行時的抗扭性,當然全新的外觀塗裝也帶來新的氣象。此外,T-REX700E PRO DFC 採用多項性能提升設計,例如:DFC主旋翼頭組、新型十字盤導板、強化型主齒輪、新型尾傳動齒輪組、雙推拉尾控制組…等等。在外觀上也有新穎設計,採用新型包覆式彩繪玻璃纖維頭罩,流線造型有更低風阻,與T-REX700E PRO DFC搭配起來有讓你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設計特點

全新700DFC旋翼頭組,低重心、低阻力具有更直接的動作反應。

新型十字盤導板滑軌嵌入耐磨材質設計,有效降低十字盤長球頭與導板之間的摩擦損耗。

800MX馬達有著高效率、大動力、高扭力、低耗電流與低溫的表現,持續性的3D動作可以感受豐沛扭力輸出,整段飛行都能維持一致的動力輸出,主旋翼幾乎是維持在固定轉速,不掉轉。

整合式主軸與伺服器固定座,安裝更便利,外型更美觀. 全新CCPM伺服器直推設計。

搭配新型高強度CNC M1螺旋齒主齒盤與尾驅動斜齒組,強化齒輪主體結構與加厚齒 寬,有效提升齒輪抗扭強度,能抑制大動力輸出的齒輪變形與磨耗,減低齒輪傳動的動 力損耗。

搭配全新700 3G碳纖維主旋翼,針對劇烈3D飛行設計,兼具靈活度與穩定性,外觀 採用新樣式塗裝與翼型,並加強旋翼的剛性,提升飛行時的抗扭性。新翼型的設計有效 降低翼端不穩定氣流擾動,減小爆槳聲與動力耗損。

新型尾旋翼控制組,採兩點固定方式,尾部結構更確實無虛位,讓尾舵性能有更為細膩、精準的控制手感。

全新款式的尾旋翼,在更高轉速與暴力的飛行下,能保持最佳的鎖尾效果。

標準配備
●800MX無刷馬達(520KV) x 1
●700 碳纖主旋翼 x 1組
●105mm 3K 碳纖尾旋翼 x 1組

商品規格
●機身長:1350mm
●機身高:360mm
●機身寬:208mm
●主旋翼長:700mm
●主旋翼直徑:1582mm
●尾旋翼直徑:281mm
●馬達主齒:12T
●傳動主齒輪:112T
●尾驅動主齒:104T
●尾翼傳動齒:22T
●齒輪傳動比:1:9.33:4.73
●空機重(含馬達):約2800g
商品配件
●T-REX 700E PRO DFC 空機套件組 x 1
●700 碳纖主旋翼 x 1組
●鋁合金尾管 x 1
●3K 碳纖尾管 x 1
●800MX無刷馬達(520KV) x 1
●105mm 3K 碳纖尾旋翼 x 1組

自備遙控及電子設備:
●3GX無平衡翼系統 x 1組
●DS615數位伺服器 x 3
●DS655數位伺服器 x 1
●Castle EDGE HV 120 無刷調速器 x 1
●6A外接式BEC(含5.1V雙向降壓器) x 1
●發射機(七動以上直昇機模式遙控器)
●接收機(七動以上)
●6S Li-Po 4500 ~ 5200mAh x 2
●2S Li-Po 1900 ~ 2300mAh x 1
●電子式螺距規

网友D:
竞速机?不是100%全速就可以了吗,在换一个nb的马达

网友:
一个k牌200a电调就和空机一样价钱了,还需要足够好的65c电池加持,这个时候又发现亚拓电机的极限功率太低,毕竟蝎子的顶级电机都是手绕的,再飞过之后发现别的机体极限正螺距可以打到17度,于是上yge320a电调,竞速赛,就是厂商的比钱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竞速机?不是100%全速就可以了吗,在换一个nb的马达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空机的呀,这个就是,450L也有空机的

还有我记得当年600N也出过KIT版本

网友:
这么多好图,帮顶!

网友(2013-12-04):
引用 网友D:
竞速机?不是100%全速就可以了吗,在换一个nb的马达

竞速机如果要真的按照竞速来打造。整个机身全包头罩的设计都得符合空气动力学,一个不起眼的不科学造型都会严重影响飞机的速度。

另外是飞机的结构要足够强硬,极限竞速机螺距都已经超过正负16度,有些转速夸张的甚至到达了2800转,一个用690以上级桨的飞机 2800转是相当恐怖的,几乎游走在机械极限的边缘。

所以,竞速机的要求实际上超过了3D机,无论机械结构,电机电调 甚至连三轴陀螺仪在如此高速状态下是否会傻掉都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