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泰世330的电调设置说明书!急!!谢谢了

楼主(2013-11-04):
求泰世330的电调设置说明书!急!!谢谢了 怎么编程!!谢谢!

网友:
你想怎么设置?他本身已经都设置好了。

网友A:
只需要做一次油门校正即可。

把控打开,如果是JR就不用把油门通道逆转,如果是Futaba就需要逆转油门通道。

遥控器打开,油门推到最顶点,插电,指示音响起,把油门拉到最低点、确认音响起后油门校正完成。

拔电、再插,即可飞行。

网友:
和好硬的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做一次油门校正即可。

把控打开,如果是JR就不用把油门通道逆转,如果是Futaba就需要逆转油门通道 ...

谢谢您的解答!我现在的情况是4个电调的设置都乱了!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一下电调的设置说明 或者指导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
这个就是好赢的 有 必要换个更好的电调

网友(2013-12-10):
你的330弄好了没?

网友(2014-02-17):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做一次油门校正即可。

把控打开,如果是JR就不用把油门通道逆转,如果是Futaba就需要逆转油门通道 ...

打扰一下    我的泰世330   现在电调全乱了   电调要怎么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