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你的化油器吗?我的汽油机启动步骤~

楼主(2013-11-04):
很多汽油机新手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汽油机难启动,化油器调不好!为什么调不好,因为不懂得一些基本的化油器知识,在这里发一下我自己的认识,就以最常见的瑞星双针化油器来说明化油器一些基本构造和供油原理,欢迎高手指正我认识上的错误~谢谢!感谢版主加精,下面写了我的汽油机的启动步骤,给新手一些借鉴!

很多汽油机新手拿到新船新车的第一步就是启动起来,但是汽油机的难点也在于此、心里非常激动的去启动,但是怎么拉都启动不起来!这里简单的说下我用的启动步骤,可以借鉴!
拿到新机器首先要检查一下各处的螺丝是否有松的,有松的要紧一下,一般的新机器出厂标准是3下能手拉启动,但是新机器只是能启动而已,里正常使用还很远。很多新手拿到的是卖家已经粗调好的机器,但是用了没多久,就不好启动了,这时候大多忍不住自己去调调油针,结果油针调乱了,就更加启动不起来了!启动不起来的时候,请看如下步骤!
1,检查火花塞是否正常点火,将火花塞拆掉,套上点火帽,火花塞点火处接触发动机缸头火花塞口,拉动手拉器,看看有没有明亮的点火火花。
2,检查化油器是否正常吸油,将化油器进油管拔掉,并抬起油管,让油回到油箱当中,从新装上油管,这个时候油管里面是没有油的。关闭风门,缓慢拉动手拉器,节奏是在心里数,001.002.003.004.这个速度,就是听到机器会有,通,通,通,通的声音。在这个时候注意看进油管的油,有没有一下一下的前进,直到进入化油器。
3,将怠速螺丝归位,怠速螺丝前面的锥度的一半的位置,顶住油门片!让化油器怠速回到初始位置。
4,油针归位,通常化油器的油针都在1-3圈,这里用起子将两根油针缓慢锁紧至略微用力锁不动的程度!注意不要用蛮力扭坏了油针!然后逆时针将H油针松1.5圈,L油针松1圈。
5,启动前准备,拆掉火花塞,关闭化油器风门,缓慢拉动手拉器3-5下,让混合油充分进入曲轴箱和气缸。
6,启动,装上火花塞并稍微用力拧紧。在风门关闭的状态下,缓慢拉动手拉器!拉手拉器的技巧是,先拽出一点到有阻力的程度,让手拉器卡住。然后缓慢拉出,速度是一秒一圈,就是上面说的数001 .002.003.004的节奏,这个时候你听到的是通,通,通,通声音。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听到,通,通,通,啪的一声爆音。那么这就是机器有启动迹象了,可以打开风门***拉动手拉器启动机器,一般都可以正常启动起来!
7,还不启动怎么办? 如果你连续3次,听到通,通,通,通,的声音而没有爆音,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是拆掉火花塞,空拉3-5次排出多余的混合油气,很多新手就是卡在这里了,越来越富油,手拉器越来越沉,拉不动,启动不起来! 拍掉多余的混合油以后,打开风门再也不要关上了,拉到这个时候只要前面的步骤正常,机器里面的油已经足够启动的了!继续装好火花塞,将L油针松开10分之一圈,也就是大约时钟5分钟的角度!重复第6步骤,注意在正常启动之前手拉的速度都是一秒一下,非常慢的通,通,通声音!这样你就不会那么容易拉坏自己的手拉器了,新机器间隙小,难启动,磨合以后就好了~
8,听到启动爆音怎么拉?当机器发出啪的一声启动爆音以后,说明机器已经到了可以正常启动的程度了,这个时候,打开风门,遥控油门舵机,开20%的油门,拽出一点手拉绳卡住,然后***顺力拽出手拉绳,机器应该会启动起来了。
9,成功启动以后的机器请按照不同机器的不同情况磨合!
10.磨合以后的粗调,机器已经启动起来了,下一步是粗调的问题,调整油针的时候 风冷的机器注意不要过热,水冷的机器要加主动循环水冷。
如果机器启动起来以后运转不稳定很快熄火了,大多是因为机器富油了。在启动的状态下缓慢收紧L油针,让怠速慢慢达到最高,直到再收一点转速就忽然下降了的时候,这就是怠速最高点,在这个点把L油针放大5分钟角度,L油针就粗调好了~然后开始调H油针,将油门开到最大,然后调H油针,如果出现声音忽高忽低的,那是H油针贫油了,加大油针,如果运转不稳定,然后熄火了,一般是因为贫油,跟L油针一样,也是缓慢收紧H油针 直到发动机转速到达最高点,再收就降速度或者熄火的时候,松5分钟角度。H油针就粗调好了!
然后开始调过渡,调的目的就是让机器从怠速到中速从中速到高速,反应灵敏,迅速过渡!调整办法详见置顶帖中的化油器调整技巧,我就不重复了~
汽油机的启动和运转,是一个综合的问题,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将导致机器难启动或者不正常运转,启动调整要耐心,一步一步的排除故障。不要粗暴的去狂拉手拉,那样无论如何都启动不起来。
写了这么多,都是我这半年多玩汽油机的一点心得,请高手多批评,指出其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为新手扫盲,让更多的人不害怕汽油模型!谢谢!

网友:
好样的,,帮顶了。。。

网友:
技术贴,学写了,谢谢lz。

网友:
技术帖,收藏一下

网友:
这个太有用了   顶一个

楼主:
感谢版主加精,了解了化油器的基本吸油原理以后,就可以依据这些原理排除化油器故障,很多汽油机 机器本身都很稳定,大部分问题出现在化油器上~新手认真看看,有好处的!

网友A:
呵呵 看着油船心痒,估摸着哪天也弄一个。
曾经骑了十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化油器有些些了解,不知和这个有多大区别

网友:
有用的东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看着油船心痒,估摸着哪天也弄一个。
曾经骑了十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化油器有些些了解,不知和这个有多 ...

完全不一样的结构,摩托车油箱和化油器都比气缸高~用的是自由流下的供油方式!车船汽油机,由于油箱比机器低,所以使用了膜片泵式化油器,可以靠机器的力量把油从油箱里面吸出来!仔细看看上面的图片就明白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学习了,不错得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科普
俺也准备弄一个~~~装俺电动车上了

网友B:
虽然我都知道,但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感谢楼主!

网友C:
好样的,,帮顶了

网友D:
确实精华 高手 我的机器刚到手 学习

网友E:
介绍得很好

网友F:
下了慢慢研究,顶一个!

网友G(2014-05-26):
老师能帮我解一下惑
26cc发动机启动问题请教各位模友

网友H(2014-07-29):
太有价值了,认真学习,仔细体会,付于实践,汽油机也不是不可掌控的。

网友I:
很好的资料

网友J(2015-06-28):
这个真不错,简单易懂,新人学习了!

网友K:
虽然我都懂,但是必须顶。

网友L:
很好的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M(2015-11-13):
好贴要頂
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润滑油的比例混在气油内不同的,油针也是須要不同的调整的 !!!

网友N:
学习了,不错得资料!O(∩_∩)O谢谢

网友O(2015-12-29):
我按照你说的方法启动汽油机 我先拆火嘴之后排里边的混合气体 之后上火嘴~之后再完全打开风门拉 之后我听到爆燃的声音 而且有烟 但是不能着车 而且还手拉还越来越沈~但我已经排空了 还拉了几十下了~还是这样 请问我做错了哪步吗?

网友P(2019-05-04):
楼主辛苦,对于像我这样的汽油新手太有用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