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lite 设置

楼主(2013-11-04):
今天去首飞4轴 能够飞起来 定点也问题不大 但是就是2号和4号电机在对角摆 一下2号向前 一下4号向后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大家帮帮忙
配置是大疆450机架 x2216电机 中特威30A naza lite 飞控

网友:
楼主你这个文字和背景的配色很累眼啊!!

网友A:
感度有点大了,降一点

网友B:
電調全部重新油門校準過,再試試
最好飛控也一並校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有点大了,降一点

对角摆的厉害啊 一点都不稳
现在的感度是150 150 100 105 150 150
会不会是那个中特威的电调不行啊 和朗宇x2216不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調全部重新油門校準過,再試試
最好飛控也一並校準

恩 好 我试试 中特威30A和朗宇x2216会不会不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角摆的厉害啊 一点都不稳
现在的感度是150 150 100 105 150 150
会不会是那个中特威的电调不行啊 和 ...

降到130试试,我的650四轴在140左右。上150感度也是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好 我试试 中特威30A和朗宇x2216会不会不搭

这个我不太了解!但多轴来说比较多人使用好赢铂金 30a电调
中威特比较少人用,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我自己的f450感度是
俯仰170 横滚160 航向角140 垂直150 姿态感度 160 160
供您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不太了解!但多轴来说比较多人使用好赢铂金 30a电调
中威特比较少人用,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恩 明天我再去试试 不行 怕是只有换电调啦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到130试试,我的650四轴在140左右。上150感度也是抖

好 明天我试试 现在不是抖 是像跷跷板一样的 2.4电机一前一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 明天我试试 现在不是抖 是像跷跷板一样的 2.4电机一前一后

哦?电调油门校准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 明天我试试 现在不是抖 是像跷跷板一样的 2.4电机一前一后

我感觉跷跷板一般是感度的问题

网友C:
没看到你的JJ,估计是机架不行,特别是电机座可能没设计好
还有就是电机固定螺丝松了或电机轴机米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你的JJ,估计是机架不行,特别是电机座可能没设计好
还有就是电机固定螺丝松了或电机轴机米松动。

泡泡大师 我的机架就是原装的大疆450  图我已经补上啦 烦请你看看 电机螺丝我我刚刚又紧啦下 挺紧的 电机轴怎么看啊?
他就是不停的一下2号和4号两个电机不停地像跷跷板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电调油门校准了吗?

油门行程已经做过啦  刚刚有做啦一遍 这个感度都不知道怎么调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已经做过啦  刚刚有做啦一遍 这个感度都不知道怎么调啦

为什么不用好盈或者DJI30A的电调?
换电调试试

网友:
目测GPS貌似角度差的蛮多啊

网友D:
将你的感度降低,调130-140.你这个桨是多少寸的?建议使用10寸 或者8寸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已经做过啦  刚刚有做啦一遍 这个感度都不知道怎么调啦

将感度试试吧,1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你的感度降低,调130-140.你这个桨是多少寸的?建议使用10寸 或者8寸桨。

我试过100和80的感度。用1045的桨。间接性的抖。摆动角度还挺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过100和80的感度。用1045的桨。间接性的抖。摆动角度还挺大的。

我所建议的 感度值 你是否有使用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所建议的 感度值 你是否有使用飞行?

有,飞行过。不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好盈或者DJI30A的电调?
换电调试试

泡泡泡泡,加我扣扣问你问题,~~~(>_<)~~~都折腾半天了,谢谢了!632823952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泡泡泡泡,加我扣扣问你问题,~~~(>_

已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