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测了一下2.4G功放

楼主(2013-11-04):
今天对10C的控和2.4G功放进行了测试,接收机放在12楼顶,阴天多霾。
首先是控放在1.8公里远处测试,不开增程器,RSSI强度最高20%左右,红灯闪,信号不稳定,如果改变遥控器角度或天线方向,会出现失控。开增程器,强度38%左右,改变天线角度,基本上不会失控,但是身体阻隔遥控,同样会失控。

再就是2.8公里左右位置,雾霾太大,不知道控和接收之间有没有阻隔,南方城市找不到空地很蛋疼,不开增程强度10%(完全失控),开增程偶尔不失控。

最后测了个900米的样子,不开增程30%的样子,开了也只有60%,附近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没再测了

功放效果没我想像的好,大家都说加功放能飞七八公里,我没飞过这么远,你们是测过2.4G功放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确定七八公里用的是2.4的控?

网友:
可能是因为阻隔,有阻隔的情况下,2.4G衰落很严重,输出功率大小的增益也就没那么明显。

网友:
2.4G 2W功放确实可以飞个7-8公里,本人飞过了!

网友:
要以空曠地區測試較為合理!

楼主:
我们这要测七八公里无阻碍,那只能爬山,这个搞不得。
主要飞控不能显示RSSI值,不然就可以一边飞一边测信号跟距离、天气的关系了

网友:
阻挡损耗很大。

网友:
貌似他们用到是FM控

网友:
2801+2.4 2W功放,12.5公里

10C 72M+1410DP,10公里

网友:
我2.4G2W最远飞了5公里。。。。只飞了两次。。以后就不行了。。。雾大就飞个3公里就反航

网友:
我天7加2W功放,最远12公里。

楼主:
大家差很远,我是将增程器的输入端并到高频头的天线上的

你们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网友:
直机能飞多远呢?

网友:
我是天8 6通地面拉距 2.7公里  发射。接收都是地面

网友A:
请教 扶他爸 如何得到 rssi 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 扶他爸 如何得到 rssi 信号线

什么型号?

网友:
继续关注,求极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

R6208s

自带的那款,看网上说要frsky的兼容机才引得出rssi信号

网友:
我天8+2W功放飞过5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R6208s

自带的那款,看网上说要frsky的兼容机才引得出rssi信号

FUTABA的应该都能引出,你看看这里面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923419

网友B:
天七 发射机只加功放 接收机 不加什么 真的可以达到 4 9 11 楼让我震惊了 我的天七还没改过 求指导

网友C:
都说了有雾霾了,雾霾对微波的吸收很厉害

网友(2014-10-23):
2w 功放
5km飞过

网友D:
光说飞多远,不提高度没有意义。都知道高度决定距离,2。4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