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10A 电调 怎么这样烧掉

楼主(2013-11-04):
艾特翼龙300 原配10A无刷电调 ,套装机,到手飞了10块电池左右一切正常,飞完下来电机和电调都温的.  今天试飞调重心,上去不到30秒下来,打开机仓一股白烟,  连接收机的负极线全烧了.
那位高手来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另外原装电机型号 D2710,  KV值不知,   原配7.4v 电 螺旋桨 5.3*3 只有220克左右推力,  不知能上3s电吗?

网友:
有可能时接收机短路。。。只是怀疑

楼主:
在这之前用的 是有刷370电机配有刷10A电调, 也是相同的情况一阵白烟就把连接收机的负极线烧了,  但是接收机还能用, 更绝的是我把电调烧掉的线换掉重新焊,居然电调也能用只是不敢再装机上天了

网友A:
打开接收机看看  接电调的那组有没有问题  很明显接收机电源端子短路接收机失压  不然接收机早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接收机看看  接电调的那组有没有问题  很明显接收机电源端子短路接收机失压  不然接收机早挂了

还请麻烦 天龙地虎 帮忙看看接收机是否有短路问题
今天把接收机接了新的电调,上电还能工作,只是不知是否接触不好,不是每次插上去灯都会亮. 电调接的3通道(THRO)
图片上接收机右下的接线柱有负极线烧化的痕迹, 旁边的接收机外壳也烧化了一角

网友:
艾特的东西比较贵!但是市场反映不是很好!前段时间很想买他的海鸥翼!在论坛里看了就放弃了!

楼主:
教育竞赛里的指定器材, 配件实在贵, 没办法

网友:
你是否给接收机独立供电了  如果你只接电调和2、3个舵机的话不需要独立供电   电调连接接收机的端子带有5V的稳压电源共接收机和舵机工作   如果你的舵机功率较大需接收机独立供电时接收机的电压应严格要求  独立供电的电压高了低了都不好    图片的细节部分没有拍出来  就目测看来不一定是接收机的问题  如果舵机有短路问题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单凭电调上的7805提供的电流烧线的可能性不大  你用有刷370电机烧线到现在都是用的那些舵机的话换换舵机试试  也许其中某个有问题  另外在电调和舵机连接接收机的端子一侧露着金属 连接时最好用透明胶带贴上  否则也有可能出现连电短路现象

楼主:
谢谢天龙地虎的帮助!!

两次烧电调,不变的设备只有舵机,接收机和电调都是新的.舵机的嫌疑很大.    这个接收机和艾特三通慢速黄翼龙用的接收是相同的,用过的人很多,本身质量应该没问题.

接收机不是独立供电, BATT端子附近烧化了,是因为电调的信号线平时都是经过这个位置, 负极线烧化时刚好贴住接收机这个位置 ,机舱内空间很小线和设备都是紧贴的.  你说的对,裸露的端子应该用胶带贴上. 我在想是否有这种可能,降落力量大了,电调本身没有固定扯动了信号线而正负极线被金属端子插破皮导致了短路.

网友:
我觉得11楼说的没错哦,查查你的供电问题吧,我曾经也这样烧过,那惨样和你的一样,呵呵直接撇进垃圾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