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蒸汽锅炉及蒸汽机

楼主(2013-11-04):
如图,图中画红圈的那个是起什么作用的?用解剖图或者内部示意图吗?那位大神解答下

网友A:
应该是汽包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照片看不清楚

网友:
凑热闹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汽包

什么是汽包啊,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汽包啊,求解

任何锅炉产气如果直接输送到用户端,随着用户的使用不可能保证产量负荷稳定,汽包就是个容积相对大的容器,锅炉产的气先送进汽包,然后由汽包在输送到用气用户,因为汽包容积很大,可以起到一定缓冲作用,可以保证送到用户端的流量和压力波动尽量小,这样系统才能较为稳定工作。这是比较专业的东西了,你可以百度继续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任何锅炉产气如果直接输送到用户端,随着用户的使用不可能保证产量负荷稳定,汽包就是个容积相对大的容器 ...

啥叫汽包?汽包功能解说的这么强大!其实这是蒸汽机冷凝箱,从蒸汽机排出来的蒸汽可以收集到这个箱子里,蒸汽可以在这个箱子里冷却成水,同时箱子顶部也有排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锅炉产气如果直接输送到用户端,随着用户的使用不可能保证产量负荷稳定,汽包就是个容积相对大的容器 ...

这个气包里装的是冷水对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气包里装的是冷水对吧神?

气包里当然是蒸汽了,装水的那叫水箱。汽包一般下部有排冷凝水装置,但是绝对不会存水。你可以百度一下锅炉的结构。如果那个火车那里是水箱我也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气包里装的是冷水对吧神?

仅凭搞锅炉的经验判断,对不对也说不准。汽包这东西工业锅炉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叫汽包?汽包功能解说的这么强大!其实这是蒸汽机冷凝箱,从蒸汽机排出来的蒸汽可 ...

也许吧,没玩过火车这么高端的东西。仅是凭工程经验判断,看着像是串在锅炉和气缸之间,所以是汽包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装在锅炉出口和气缸进气口之间那肯定是汽包,如果装在气缸出口,那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了。

网友:
根据楼主提供的照片来看,这是一个机组的俯视照片。该照片展示的是一个模型船用蒸汽机组。照片由左向右依次为:1.模型卧式蒸汽锅炉。 2.蒸汽冷凝器。 3.模型立式双缸蒸汽机。从照片的上部可以看到从立式双缸蒸汽机的废汽出口处有一根管子连接到蒸汽冷凝器的上段。照片的下部、蒸汽机的左面有一个润滑油添加器,锅炉的蒸汽是由此进入蒸汽机的。而蒸汽冷凝器的顶端左面有一根管子沿锅炉烟囱向上,这是蒸汽冷凝器的大气联通管。冷凝器的作用是将蒸汽机排出的废汽冷凝成水(冷凝水、蒸馏水)准备下一次再加注到蒸汽锅炉。汽包的学名叫“分汽缸”,主要的作用是将锅炉产生的蒸汽向各个用汽设备分配。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耐心解答,小的在这万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