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回航问题请大神指示

楼主(2013-11-04):
X4回航的时候能不能鸡头向着回家方向啊?不要屁股对自己行不行?
零度什么时候出官方OSD啊?
GPS模式降落的时候能不能不这么晃啊?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 屁股对着 更容易接管啦。大雨的OSD 目前和官方的差不了多少啦。。。降落的时候多少都会有点晃动的把、、、

楼主:
不是不想买大雨的OSD,但它没有指示家的位置。。对着屁股是更容易接管,但能不能给多一个选择呢?降落时候的晃动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想买大雨的OSD,但它没有指示家的位置。。对着屁股是更容易接管,但能不能给多一个选择呢?降落时候的 ...

零度不是有自己的OSD吗?降低升降速度试试

楼主:
零度哪里有自己的OSD啊?

网友:
下降速度设为2M/S!还晃适当加大晃动补偿!前提是你电机和桨搭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