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111大脚车跑动的时候慢慢向右偏移,路过的大侠指导下新手,

楼主(2013-11-04):
车子在静止状态向右转向后,轮子复位不正还向右偏,左转就没事,但是就算把车子重新开关轮子正啦,在跑动的时候车子慢慢就向右跑啦,注:没动转向,附图第一张是车子启动时候轮胎自动复位的,第二张是向右转向后轮子偏移的,第三章也是,大家帮忙找下原因,谢谢....

轮胎正位

轮胎正位

偏移

偏移

偏移

偏移

网友A:
把上面那个拉杆拧紧  这样轮子就会收敛进来

网友B:
转向机构有虚位  拆开检查一下  如果有安装舵机保护器  看看是不是很脏了 拆下来清洁 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向机构有虚位  拆开检查一下  如果有安装舵机保护器  看看是不是很脏了 拆下来清洁 润滑

你是说鸵机还是转向的几个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上面那个拉杆拧紧  这样轮子就会收敛进来

拧紧后轮子上边向内歪着 我又把他松掉  送到轮子正为止

网友C:
这车子能跑多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车子能跑多快啊?

大脚车 玩的是在崎岖路面的越野能力和跳跃的能力  在平地上跑就没意思啦,我一般都在沙地石子地和工地上玩的,没怎么在水泥地上玩,再说也没测速度的,在计划买呢样的控呢,要1500左右....擦擦 ,无刷电机理论上是60KM/H,具体有没有就不清楚啦  反正满强的 ,但是想跟进口的大脚车比就没的比啦,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脚车 玩的是在崎岖路面的越野能力和跳跃的能力  在平地上跑就没意思啦,我一般都在沙地石子地和工地上玩 ...

车  在200米内玩就好了    ! 跑跑沙地  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  在200米内玩就好了    ! 跑跑沙地  还可以的!

看你的控啦  还有你的接受,车上配的遥控范围是100米,好的控就远啦,不过再远没用,你有看不到啦,你又不舍得装FPV啦,呵呵....玩着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你的控啦  还有你的接受,车上配的遥控范围是100米,好的控就远啦,不过再远没用,你有看不到啦,你又不 ...

哈哈   看了看这车的视频  感觉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看了看这车的视频  感觉  不错!

就是无刷的价位也不是很高,可以接受的了,进口的太贵啦,油动力的后期花费太大,而且麻烦  ,这款说的过去把

网友(2013-12-09):
方向偏,做四轮定位啊

网友:
量一下转向拉杆

网友:
调节拉杆

网友:
这个问题不懂,帮顶

网友:
用遥控上的微调按钮调下转向舵机,绝对有效

网友:
贫油了吧

网友D:
如果遥控器微调了都没有用,很有可能是舵机本身出厂就有问题,间隙太大,舵机自己会转,我经常遇到。不管是飞机模型还是车模型我都遇到过,应该是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