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 舵机 接受求助

楼主(2013-11-05):
02s换
舵机
从接收把舵机插头拔掉忘记顺序了
求老鸟发个图啥的,或说得明白点,谢了

网友A:
依次插:
rud尾舵机
ele最靠近接受的舵机
下面倒数第二个插电调
另外两个你自己试一下,要拆开才知道,俺就不折腾了
记得白线靠里面,黑线靠边缘

网友B:
接收上有英文,
飞机对尾:
前面:elev
后左:aile
后右:pit
尾舵:rudd
插口有防呆设计,不会插反的。

网友C:
从 前看 是 前陀机 2 左 4 右3 尾 1 电调 5 简单吧?

网友D:
呵呵,楼主下次记得,拆的时候带上记号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