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吧平面图转制成3D立体图?

楼主(2013-11-05):
本人制图新人,现在已经会照着图纸制作飞机模型了!现在想着自己着手画图制作模型,前段时间看到一张很漂亮的运输机的图纸!本想制作的,但是发现模型的图纸有很多的零件不全,最主要的是机身隔板的图纸!总共只有12个隔板!但是按照图纸上的外观,还有很多地方的隔板图形不知道,现在想着用3D立体制图的方法把飞机从平面变成立体的,然后再用点线面切割方法在合适的地方切出机身的横截面图,再倒成平面图那样就能画出正确的机身隔板图形了。图纸上只给出了正视图。俯视图,左视图这三张外观图!请大神能推荐一款好的制图软件!最好是能做出详细的零件拼接图的!顺便求皮特系列双翼花式机的jdpg的详细制作图和an225的cad详细图!2239589045@qq.com谢谢

网友A:
听楼主的意思,大概就是你给我一张天 安 门的照片,然后问我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底有多高、多宽、多长,而且数据要精确到毫米级……我只想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做3D效果图需要不同角度的多张照片来拼接,而且只适合做不需要精度的大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楼主的意思,大概就是你给我一张天 安 门的照片,然后问我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底有多高、多宽、多长,而且数 ...

你理解错了!连我怎么说的都没搞清楚的!我现在是有三张外观图,分别是俯视图,正视图,还有一张左视图!我想用制图软件先做一个十字拼插图,然后再把隔框的图镶插到十字图里面先做一个简单框架,然后再想办法用软件制作大致外观,然后再细化,就这样的

网友:
用UG6.8或者8.0吧,这软件很方便的,且功能很强大,本人就是受益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连我怎么说的都没搞清楚的!我现在是有三张外观图,分别是俯视图,正视图,还有一张左视图! ...

三视图还是不够,你还需要仰视和尾视……你仔细在网上找找,大部分常见的飞机,都有截面图纸。

网友:
平面图转不了3D图的,只有3D图可以转平面图。

网友:
3D建模,要花功夫学学

网友:
用CAD建模吧

网友(2014-07-20):
有看過教人的帖,找找看...
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Soildworks/CATIA只为航模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2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