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XA650PRO 和X650 是不是一回事

楼主(2013-11-05):
第一回接触 这个机型。。。。

网友:
看起来差不多的东西,650Pro是650的升级版

网友:
不一样的地方很多!除了脚架,承重杆,机臂一样外。

网友:
不一样 pro 的设计更适合大一点的载重 和更大级别的电机 .

网友:
噢 又知道了不一样的机机

网友A:
我觉得大差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大差不差

表示同意!

网友B:
550和550pro有三点不同:

1、pro多了4根铝柱,改了以前整机没有硬链接的软骨病

2、机臂定位C卡口上方,pro改成实心的了,受力方向上有碳板挡一下了,以前那个地方镂空,受力方向上只靠那个C扣的塑胶材料,机臂软得像柿子

3、改成金属电机座了,解决了以前塑胶电机座电调盖板卡口位置应力点容易断的问题

550pro相比550,在几个致命缺陷上做出了改进,但同时继承了几个固有的缺点:

1、仍沿用16x15的机臂,管壁0.5厚,夹头处还打磨掉一层以便插入夹具,这点很费解,0.5的挂壁比标准件16x14 1mm厚的碳管弱很多,也饱受550用户的诟病,然而在550pro推出时仍沿用这个缺点,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这些部件以前550时候批量做多了没卖完,pro出来继续卖,其实用户换16X14的碳管自己打孔,夹具一样能用,比薄壁非标碳管结实多了

2、机臂碳管是万恶的单孔定位,号称数控打孔,但实际上定位孔没那么精确,RP不好的肉眼都能看出来电机座是歪的,悲剧的是,数控打的歪了,你自己没办法调整,除了扩孔。。扩孔后,定位就完全没意义了

3、机臂旋转轴到C卡口的距离太近,杠杆原理下,同样的轴距,这个部位的受力就大很多,这个只有拿其他同样折叠方式的机架来比较就很明显,握住对角机臂向上掰,550机架的刚性弱多了

所以我给550pro的评价是:有改进,但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和550pro有三点不同:

1、pro多了4根铝柱,改了以前整机没有硬链接的软骨病

非常感谢 ~!好多字啊!!! 不过我已经没买X650了 换了其他牌子 直径700

网友:
是个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0和550pro有三点不同:

1、pro多了4根铝柱,改了以前整机没有硬链接的软骨病

潜水学习中,不知入哪个牌子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