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问题

楼主(2013-11-05):
我是NAZA V1飞控存在电脑上面参调都一切正常,在电脑软件调试电机也很正常,可是拔了数据线,就怎么也启动不了电机,原理以为是遥控器原因后来排除了,现在主控的LED(还是老式原厂V1的那种)3红2绿,管理遥控器LED灯就亮黄色的(这个是正常的)请老师们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燈號正常gps模式油門搖趕未在中央位置,
拔了數據線後需要再重新上電主控電源,還有您是如何搬桿起動的
請再次確認個舵角是否可由軟件中由左至右全行程移動。

网友:
我的NAZA是刷了新的固件后每次上电都要等2分多才起动得

网友A:
上电直接进行一次基础校准后,校准一下遥控器再试一下。

网友B:
多做几次高级校准,

网友:
一样的问题等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直接进行一次基础校准后,校准一下遥控器再试一下。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做几次高级校准,

好像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

掰杆的时候,LED是否有出现别的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掰杆的时候,LED是否有出现别的闪灯?

现在好了,这个到底什么原因了,我放在这里有一段时间没有玩估计20多天

网友(2013-12-06):
基础校准前点一下左边恢复默认设置,然后进行基础校准,高级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