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DEVO10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3-11-05):
今天控刚到手,研究了一下午 愣是没研究出什么来 看到油门曲线设置 7个点 就懵了 真不知道怎么设置,我以前的控是5个点的卖家说 以前的控最好设置1是0  2是38% 3是 68% 4是 88% 5 是100%
但是现在我还控了 我真不知道怎么设置了 好郁闷啊 谁好心帮帮我 教我怎么设置D10控 主要设置什么东西啊 出了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  还有什么其他的要设置的啊 还是保持出厂状态

楼主:
还有就是 为什么 加油门的时候 没有3个舵机一起动啊

网友:
直升机120度模式,7点曲线,先设1:4:7点,然后2:3:5:6取平均值,应该挺简单的。

网友:
设120度斜盘混控,油门曲线我只设m点,其他点都自动平滑过度

网友:
设置120度斜盘模式
飞机类型选择直升机
关于曲线 要根据飞机来 如果你觉得7点太多的话 可以设置三点 五点 然后用指数模式 使曲线平滑

网友:
..我刷的SUV大的万能固件 9点曲线怎么破。。呵呵 我只调了低中高三点 其它没管 自动就行

网友A:
另外中点油门68太高了吧 切3D还不拍地上啊?听高手说普通模式跟3D模式的螺距曲线中点以上最好一样 这样切3D不忽高忽低 我也没试过 不知道咋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中点油门68太高了吧 切3D还不拍地上啊?听高手说普通模式跟3D模式的螺距曲线中点以上最好一样 这样切3D ...

油门中点68%切3D不会拍地,要清楚油门,螺距是不一样,螺距调成跟3D螺距差不多就行。

网友B:
5点,7点,9点,都是一样调的,主要调起点,中点,高点,其它的调顺就行,推油门不是三个舵机一起动是你没设置好,斜盘模式无副翼选一般模式,有副翼选12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油门中点68%切3D不会拍地,要清楚油门,螺距是不一样,螺距调成跟3D螺距差不多就行。

是啊 中点油门68% 3D的时候中点螺距是0度吧 切的话不拍地吗?我是说他是在中点悬停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点,7点,9点,都是一样调的,主要调起点,中点,高点,其它的调顺就行,推油门不是三个舵机一起动是你没设 ...

老师,请教一下,直升机,修了舵机后,再次对频后,舵机臂扣上去,总和舵机不是垂直的,有点斜。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困扰我很久

网友:
买华的飞机的时候,会配有一张对应的控设置说明书。
按照上面说的设置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点,7点,9点,都是一样调的,主要调起点,中点,高点,其它的调顺就行,推油门不是三个舵机一起动是你没设 ...

用了你的办法 3舵机的 动了  还有个问题真的好痛苦! 为什么我换了DEVO10的控了 也会出现 油门推一点收回来 接收器就会重启,我以前的那个乐迪控也是这样 以为电路板烧了 所以才想换DEVO10的 这次还这样我真的崩溃了 想请问你一下为什么会 油门推一点收回来 接收器就会重启 我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我的电调坏了? 电调如果坏的话 会不会导致油门加一点 或加满 导致接收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请教一下,直升机,修了舵机后,再次对频后,舵机臂扣上去,总和舵机不是垂直的,有点斜。这个问题 ...

在控里有个辅助微调里调平。少量的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 为什么 加油门的时候 没有3个舵机一起动啊

在设置的第二栏模型设置里找到钭盘类型设置类型3,设为三舵机120度,三个舵机就可以一起动了。

网友:
我上周六也发了一个求助帖,和楼主的问题差不多,聪少进行了很细致的讲解,楼主可以看一下,基本上你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请教一下,直升机,修了舵机后,再次对频后,舵机臂扣上去,总和舵机不是垂直的,有点斜。这个问题 ...

三个舵机总有一个是不能水平的,如果要水平话,无副翼在三轴里调,有副翼控里调微调(说明不是遥控器面板上的微调,是遥控器里面的微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你的办法 3舵机的 动了  还有个问题真的好痛苦! 为什么我换了DEVO10的控了 也会出现 油门推一点收回 ...

这问题应该是跟电调有关了,我以前也有过差不多的问题,不推油门没事,推几下油门舵机就上下抽动,接收机也出现重启,后来问了老手说是电调供电不足引起,果真换了电调试就什么事都没了。你可以另找一电调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应该是跟电调有关了,我以前也有过差不多的问题,不推油门没事,推几下油门舵机就上下抽动,接收机 ...

手头上没有另外一个电调了!因为人在国外 买这些配件都好不容易的,今天下午叫朋友手上的450拿来测试一下,想问问兄弟 电调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中点油门68% 3D的时候中点螺距是0度吧 切的话不拍地吗?我是说他是在中点悬停的吧

人家普通模式中点也是0°,油门过中点才起飞...怎么会拍地?!

网友:
同是新手  不知道怎么设置   能在具体点么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头上没有另外一个电调了!因为人在国外 买这些配件都好不容易的,今天下午叫朋友手上的450拿来测试一下 ...

电调一般都不修,只有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一般都不修,只有换

嗯 谢谢你了,如果更换电调的话会影响到电机跟电池之类的吗?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换或该换成什么样的电调  是不是只要是40A的就可以 还是可以配上更好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你了,如果更换电调的话会影响到电机跟电池之类的吗?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换或该换成什么样的电调   ...

40-60A都行,只是要用好点的,几十块的就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60A都行,只是要用好点的,几十块的就免了。

在朋友那拿了个 好赢的 40A  这个电调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朋友那拿了个 好赢的 40A  这个电调好吗?

好盈铂金40A就不错,我在用,不知道你的是铂金还是飞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铂金40A就不错,我在用,不知道你的是铂金还是飞腾?

不知道这铂金跟 飞腾怎么区别,我 就看了下没记住什么样 由于接头还没焊接 交给他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铂金40A就不错,我在用,不知道你的是铂金还是飞腾?

兄弟在多问一句,如果电调换了 电机需不需要换? 由于我的450V3是山寨版的配件都是没牌子的 现在的电机是卖家所谓的 暴力无刷电机 4000KV 无刷电调 40Atint   就 是不 知道这电调一 换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不懂来看回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在多问一句,如果电调换了 电机需不需要换? 由于我的450V3是山寨版的配件都是没牌子的 现在的电机是 ...

不换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铂金跟 飞腾怎么区别,我 就看了下没记住什么样 由于接头还没焊接 交给他焊接,

推荐铂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铂金

好的!谢谢兄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