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六轴遥控电动收放脚架接线问题??????????????????????

楼主(2013-11-05):
正在自制遥控电动收放脚架,六轴,玉兔2的飞控,天7的遥控,现在遥控接收机7个通道已经和飞控相接,无多余通道,2个脚架控制线并线后如何接线是个问题,遥控接收机通道满了,飞控能接吗?若能,接哪里?如何接?,不行的话是不是要换遥控????!!!!

网友A:
应该得换控了.楼主的收放脚架是怎么做的

网友:
楼主上图分享下吧

网友:
上图撒,供我们学习学习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得换控了.楼主的收放脚架是怎么做的

还在加工,出来后效果好的话,愿意与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B:
兔子接五个通道就行了,请问楼主第六七通道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兔子接五个通道就行了,请问楼主第六七通道什么功能??

七个通道接飞控,其中一个是给控供电源,另外六个也是接接飞控(不晓得是不是6轴的原因要接6根线)

网友C:
换个八通接收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兔子接五个通道就行了,请问楼主第六七通道什么功能??

经过你的提示,再看说明书,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八通接收机就行了。

不用换,7楼答案很明显了,谢谢

网友(2013-12-05):
玉兔飞控,需要使用7个通道连接飞控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