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的炸鸡,炸的我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求大神解惑(视频来了)

楼主(2013-11-05):
前天聚会一架500油直因为陀螺空中锁尾不正常导致炸鸡,昨天拎着600去玩,没想到发动之后正准备离地,莫名其妙的炸鸡了。这是入魔以来唯一的一段有视频的炸鸡,求各位大神解惑。炸鸡之后断电重新对频之后发现十字盘朝一边倾斜,控里数据未有任何改动,提油门的时候3个斜盘舵机和油门舵机仍然一致有动作。不知道不是3GX炸死了还是就是因为3GX导致的炸鸡。求各位大神解惑,不胜感激!
炸鸡之后对频之后十字盘就成这样了。视频还在上传中,晚一点上。请教这个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

炸鸡原因已经找到,是因为一侧斜盘舵机上用的圆形舵机臂打滑,飞机在离地前有向前倾的动作,在我向后修正的一瞬间舵机臂打滑,导致炸鸡,CTM,直接损失经过计算在800左右,尾管弯曲,尾传动轴弯曲,尾前伞齿扫齿,大小桨报废,大桨球头弯曲。从来没有想过舵机臂也会滑丝。准备将3个斜盘舵机臂全部更换金属件。
1楼
luobo2010
兄正解!

视频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找到了就好  亚拓那个塑料舵盘质量实在不咋地 还是别用了   买个金属的吧  花不了多少钱  飞着放心
...

已经买了金属的了,金属3个121块,这次炸鸡损失了我800多,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看到你的帖子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昨天晚上我自己不死心,专门研究为什么十字盘会出现这样的情 ...

问题找到了就好  亚拓那个塑料舵盘质量实在不咋地 还是别用了   买个金属的吧  花不了多少钱  飞着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塑料舵盘还是金属舵盘  我遇到过亚拓600n塑料舵盘打滑的情况  打滑了十字盘也不平了

第一次看到你的帖子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昨天晚上我自己不死心,专门研究为什么十字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结果发现果然是一侧的塑料舵机圆盘打滑了,今天早上来看帖子发现原来哥们你是第一个讲到重点的,而我当时确没注意,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GX 是起飞后会自动向后退,不过我没有连过电脑细调,不知道是否你们有这个问题

震动引起的3GX误判会导致向后退,或者可以调整舵机连杆。

网友B:
我的3GX 是起飞后会自动向后退,不过我没有连过电脑细调,不知道是否你们有这个问题

网友:
起飞前一定要看好十字盘

网友:
楼主怠速太高了,怠速時大桨还在轉,看视频來回几次,听到好像打到甚么的.

网友:
有没有 可能是失控导致

网友:
看起来象桨没甩直,震动过大侧翻了。LZ查下桨是不是装了太松了

网友:
几下一打飞机也差不多了!

网友:
3GX死机了?比较可怕!3GX是新的吗?听模友说,3GX如果用过一段时间不死机就没事了,如果新的没用多久出现死机,以后还会出现的,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科学,小心点吧。我也在用3GX,飞了快100起落了,没遇到什么怪异现象,心里还是有点小嘀咕

楼主:
每次起飞前我都会检查各个部件的正常情况,这次也没例外,起飞前查看过十字盘,目测是出于一个相对很水平的位置,然后推油门准备起飞就出状况了,炸鸡之后重新上电发现十字盘就成图片那样了,到现在我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
應該是大槳先砍到尾管

网友:
感觉你好像是尾吧先出的问题

网友:
飞前看楼主试过舵机啊,没看出问题来吗,如果是飞前检查没问题,那就是震动太大?

楼主:
视频已经传上来了,炸鸡之前的一次飞行是正常的,昨天就成这样了,飞机启动之前我检查过各个部位都正常,十字盘水平的,就在即将起飞的一瞬间出情况了,我自己稍稍朝前推了点的同时也加了点油门,然后再无任何操作的情况下桨就扫到尾巴然后就暴力炸鸡了。我TM真的无语也没法解释。 控是D10,接收机是1002.陀螺是3GX。

网友:
这情况还没发现,不过起飞前的检查是少不了的。

网友:
LZ,不知配的什么控,我用的华科尔的,也用3GX,有时候刚通电一切就绪,推油门不动其他摇杆十字盘乱修正,导致还没起来就向前或者先别的地方倾斜。不知与LZ是否一样,是华科尔的毛病还是3GX毛病。有时候尾巴也会向一边顶到头。怎么动摇杆都不会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