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凤皇4.0m这个提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1-05):
电脑系统WIN7安装好4.0m玩不了为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
裝了DirectX沒?
字數補丁。。。。。。。。。。。。。。。。。。。。。。。。。。。。。。。。。。。。。。。。。。。。。

网友:
没装directX 下载directX 修复器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解决,百度这个DLL文件,下载,然后放在windows文件夹下system32文件夹内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 我的好像没有这现象

网友:
重装,不要改安装路径

网友:
修复就好了

网友A:
4楼才是正解,另外64位的系统拷到SYSTEM,32位的拷到SYSTEM32,就OK了,如果不放心,在游戏运程序的文件夹下面也拷一个也行

网友:
我的是按照卖家教的步骤,一次安装成功

网友:
估计是显卡要求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楼才是正解,另外64位的系统拷到SYSTEM,32位的拷到SYSTEM32,就OK了,如果不放心,在游戏运程序的文件夹下 ...

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
新手飘过。潜水学习中

网友:
是不是 你 的用户名是 中文的?貌似 这个要 英文 用户名 才 成功吧!?

网友(2013-12-05):
修复就行

网友(2014-01-15):
DIRECT X安装一下即可,另外不要改变程序安装的默认路径。

网友:
似要重装才行

网友:
4楼正解。其它游戏出现这问题也适用。也可用360修复。

网友:
打一下补丁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