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设置

楼主(2013-11-05):
昨天想用遥控器设置电调,油门最大后通电,电调一直滴滴响,不知什么原因,就想弄个缓启动。飞跃30a的电调,250上用

网友A:
多数电调默认的都是缓启动,直接设置油门行程就行了。如果不行的话只能看说明书了,因为各家的电调设置项编排不一样,一定要找到该电调的使用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电调默认的都是缓启动,直接设置油门行程就行了。如果不行的话只能看说明书了,因为各家的电调设置项编 ...

找到说明书了,按说明书做,没找到电调唱出的声音,郁闷。没缓启动很可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说明书了,按说明书做,没找到电调唱出的声音,郁闷。没缓启动很可怕。

慢点来,看懂说明书再进行设置,不行先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油门最大开机是不是就进入设置模式了?然后电机唱歌是正常的。

网友B:
刚好我的也是30A电调,给张图你参考下,看有帮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我的也是30A电调,给张图你参考下,看有帮助吗:

我的油门最大后,先有三个升调,接着就不停地 滴 滴 滴……无数次,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油门最大后,先有三个升调,接着就不停地 滴 滴 滴……无数次,晕了

按这个图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这个图来设置。

对,这就是电调使用说明书啊,用起来也不是很难,如果不行你就买个电调编程卡用

网友C:
我记得一般来说电调第一次使用要先校准油门行程
保存行程之后才能做插电进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一般来说电调第一次使用要先校准油门行程
保存行程之后才能做插电进入设置的

原来,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