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 莫名定向漂移,该如何是好?难道有BUG?

楼主(2013-11-05):
装了一台阿福机架的四轴,飞腾 30  V2216  900,试飞发现左前漂移严重(有加速趋势)。经多次调试、重装无果,实在想查明原因,请各位魔神指点。

网友A:
什么模式下

网友B:
重心问题        利用电池调整

网友:
小手一抖分数到手

网友C:
异形把电池放在后面就这样的,我的是调试电机输出达到平衡,不过很麻烦的过程

网友:
有可能电调和电机有问题

网友:
先调下重心试试

网友:
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好东东,值得一看,收藏!!赞一个!!好东东,值得一看,收藏!!赞一个!!好东东,值得一看,收藏!!赞一个!!好东东,值得一看,收藏!!赞一个!!好东东,值得一看,收藏!!赞一个!!好东东,值得一看,收藏!!赞一个!!

网友:
呵呵,还不如我的兔子

网友:
关注ing。最近也准备组个阿福玩玩,我用NAZA V2试试

放置好电池,用根细点的鞋带,穿过机身,调平了再飞飞试试!之前飞F450(加了N多东西)调水平,曾经用过这样的方式

网友D:
你这个机架的名字叫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式下

手动模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问题        利用电池调整

已调整,实际上现在这样是重心稍靠后的,还是向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顶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异形把电池放在后面就这样的,我的是调试电机输出达到平衡,不过很麻烦的过程

你用的是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机架的名字叫什么啊?

阿福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