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天九能上汽油机么?

楼主(2013-11-05):
RT  想换汽油机了,朋友说天九不靠谱, 请问,各位大大天九上汽油机行不行?谢谢了,再有就是如果换控,14sg  xg11哪个功能更强大点谢谢了

网友A:
玩模型,安全第一,支持FUTABA 或JR ,虽然我也有天9,但后来还是上了10C和14SG。

网友B:
天控不安全?

网友C:
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用呢?

网友D:
天9飞汽油机很久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D:
另外~~亲眼所见同样飞汽油机的,JR9XII和futaba10C出问题的多起(未确定是否是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模型,安全第一,支持FUTABA 或JR ,虽然我也有天9,但后来还是上了10C和14SG。

现在还有人敢用JR?    JR失控几率天地飞 都高出N被
楼主 其实只要是不失控的控   随便啥子控都可以

网友E:
个人认为是否好控、潜意识问题,打个比方:
开着车经过一段很破的路:
如果开的是进口车,通常中国人会说:这破路颠的车都响了。
如果是国产车,通常人们会说:这破车,一颠就希拉哗啦乱响。

网友E:
反正我是没见过真正的所谓遥控设备失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用呢?

正常在用的控,不管飞啥,汽油机只要做好防震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亲眼所见同样飞汽油机的,JR9XII和futaba10C出问题的多起(未确定是否是控的问题)

10C 见过坛子里有人炸T4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在用的控,不管飞啥,汽油机只要做好防震就能用

恩  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我是没见过真正的所谓遥控设备失控

楼主最早天七曾经失控过一次,大概有两秒左右,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是否好控、潜意识问题,打个比方:
开着车经过一段很破的路:
如果开的是进口车,通常中国人会说 ...

有道理,原来玩越野的时候国产坏了就说垃圾玩意,外国的坏了,就说是都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9飞汽油机很久了~~没出过问题

要可以的话就不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控不安全?

朋友们说的,说想玩汽油先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模型,安全第一,支持FUTABA 或JR ,虽然我也有天9,但后来还是上了10C和14SG。

头像s50?  话说玩过5.9 之后感觉大脚无爱了

网友G:
http://www.5ir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12939      只要遵循安全至上,严谨,严格的宗旨,汽油机大可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www.5ir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12939      只要遵循安全至上,严谨,严格的宗旨,汽 ...

给力啊...天七感觉不大靠谱,曾经失控过一次,随后才换的天九

网友:
我们这都是天九,没问题,但是飞汽油机我见他们都是搞分电板才敢用天九,舵机和接收机分开供电。不然也不能用。会烧接收机。

网友:
  支持 7楼:便宜就行,反正 俺 遥控器 从来没出过 毛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头像s50?  话说玩过5.9 之后感觉大脚无爱了

是S50,车主要是傻跑玩玩,还不错,大脚娱乐性强,不过自从玩了BAJA,就对甲醇车不感冒了,老加油,累啊,汽油车一箱跑一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50,车主要是傻跑玩玩,还不错,大脚娱乐性强,不过自从玩了BAJA,就对甲醇车不感冒了,老加油,累啊, ...

恩   甲醇出来一次调一次...而且到处都是油

网友H:
胡说八道,我的两架油机都是天九控飞的,用了好几年从来没有失控过,只要不坏,我是不会换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胡说八道,我的两架油机都是天九控飞的,用了好几年从来没有失控过,只要不坏,我是不会换控的

恩,我放心多了,就打算上天九了

网友:
建议楼主用futuba 4VF或者4YF+R136F接收机,10多年的飞行实践,证明这个无线遥控配置是可靠的,从来没有发生过失控,
价格也是最低的(全新的全套400RMB)。
另外,我飞FPV测试过:futaba 6EXHP+R136HP,空中遥控距离2.3公里,才失控。
总结:futuba 6EXHP 或者4YF+R136F(R136HP),超级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甲醇出来一次调一次...而且到处都是油

三叶的发动机只要调一次就可以啦,哪里需要每次飞行都调试,你用的哪个厂家生产的发动机?
只有更换新品牌燃油,或者更换不同规格螺旋桨,才需要重新调整化油器的

网友(2014-06-08):
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用呢

网友:
天6超级稳定!futaba6EX也不错

网友:
没问题,我们这一高手都用天九飞了两三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