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板车如何自车法兰内孔螺纹

楼主(2013-11-05):
我有一台CO-20的手板车是用弹簧夹头的,现在想车个法兰,主轴外螺纹,法兰的外圆、平面、台阶等都有办法自车,可是遇到一个难题。不知如何自车法兰的内螺纹。请各位前辈给个建议。

就是这种手板车。

网友:
自己刀砍不了自己的把,螺纹还是外加工吧,其余的可以自宫

网友:
车不了,没有自动走刀,所以没法车出等螺距

网友A:
我也有个C0610和这个一样啊,安卡盘后主轴箱必须后移一个主轴箱位,加9MM钢板会不会变形啊?????还有什么好方法不

网友:
哎  ,这种床适合干批量的简单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C0610和这个一样啊,安卡盘后主轴箱必须后移一个主轴箱位,加9MM钢板会不会变形啊?????还有什 ...

9MM钢板薄了点,15-20mm的好点。

楼主:
我觉得云浮前辈改的挺好,准备也学着改改。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594

网友(2014-03-12):
我来告诉你啊,简单又方便,外加工个法兰,内孔和主轴过盈配合2丝就可以了,再钻6MM深3MM的孔,用电焊焊死,冷了后,再自宫法兰平面和台阶,

网友:
这个仪表车不能车螺纹的 不过你要的法兰是标准件有卖的 还很便宜

网友:
这个仪表车不能车螺纹的

网友(2014-04-21):
看看云浮前辈的帖子

网友(2019-02-27):
只能外加工法兰内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