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P51 1700mm翼展电池到底是用3300或4000?哪种好?

楼主(2013-11-05):
FMS P51 1700mm翼展电池到底是用3300或4000?哪种好?请老手介绍一下,这么贵的电池买错了就太可惜了。

网友:
玩电直的飘过,沙发不留

网友:
电池当然是容量越大越好了,前提是不会对重心位置的调整造成太大困难。卖电池的地方都会有写电池的重量,你可以在家选用同等重量的配重物放在飞机固定电池的位置,然后测一下飞机重心是否合理。

网友:
按厂家的说明书要求的容量配就可以了,不是容量越大越好的,容量越大重量也越大,重量过大对飞机的飞行性能影响很大的

网友:
我P47用4000和5000都可以。

网友:
看帖回帖好品德!!!!!路过

网友A:
1.7米机翼,当然是能上打容量,当然大容量电池了。1.7米 重个300克一点事情也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米机翼,当然是能上打容量,当然大容量电池了。1.7米 重个300克一点事情也木有。

网友:
电机什么情况啊?

网友B:
3300和4000照用,无所谓啦

网友:
搞活动,我还被送了一个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00和4000照用,无所谓啦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都是魔友,不客气!!

网友(2013-12-30):
桨机电池大点也没事儿 拉力大大滴~  最近入了涵道 太娇气了 一点点重量就受不得 哎...